u盘挂了

楼主:
论坛之前送的,图片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8614-1-1.html
上一次突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1297-1-1.html

在经历了几次“突变”之后不到一年终于罢工了,带着我的资料,伤心啊
可以看到盘符,容量为0,选择“格式化”如下显示,看到shaoziyang之前也和我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它的“复活”了没?

网友:
试试U盘修复工具,如果修不好就让他彻底挂了吧

网友:
把u盘拆开,连接跳线,可能还有机会复活

网友:
现在的u盘都很便宜,32G的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有很多是黑片,没有什么质量保障的,建议还是要用大牌子的u盘,不要图便宜

网友A:
用相应主控的低格软件低格一下,说不定还能救回来

网友:
大部分是挽救不了的,有时运气好可以试试。但即使修复也不敢存重要文件了。

网友:
量产工具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相应主控的低格软件低格一下,说不定还能救回来

低格软件是什么?推荐一个

网友B:
我是使用随便一款量产修复软件?还是使用和我优盘芯片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随便一款量产修复软件?还是使用和我优盘芯片匹配的?

先用工具查看芯片, 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修复
我之前的修复的好U盘很容易又坏掉,  另一个没问题的U盘从来没坏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格软件是什么?推荐一个

就是量产软件,先去百度你U盘主控是哪个,在百度相应主控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量产软件,先去百度你U盘主控是哪个,在百度相应主控的软件

之前参加论坛TI活动送的,我的logo显示TI,估计是山寨。也不知道主控室哪个?

网友C:
啥样子的u盘,传个图,看下可以量产不,买U盘还是买贴片封装的好,虽然贵点,体积大点

网友:
把那个u盘先拆开,拍个图,量产要根据主控,选择下对应的方案,拆开是首要的,好久没折腾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样子的u盘,传个图,看下可以量产不,买U盘还是买贴片封装的好,虽然贵点,体积大点

见我的帖子链接

网友:
金士顿的一样该挂还是会挂,后面买的一个用了四五年了还好好的,存些资料正常使用一般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