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初始化函数作用

楼主:
void __init vfs_caches_init(unsigned long mempages)

{

unsigned long reserve;

/* Base hash sizes on available memory, with a reserve equal to

150% of current kernel size */

reserve = min((mempages - nr_free_pages()) * 3/2, mempages - 1);

mempages -= reserve;

names_cachep = kmem_cache_create("names_cache", PATH_MAX, 0,

SLAB_HWCACHE_ALIGN|SLAB_PANIC, NULL);

dcache_init();

inode_init();

files_init(mempages);

[1] mnt_init();

bdev_cache_init();

chrdev_init();

}

我想问一下  形如dcache_init();    inode_init();  之类的函数后面只有一个括号有什么作用? 是作为初始化吗

网友A:
之类的函数后面只有一个括号有什么作用? ,你想表达什么,括号没有参数,还是?  这是执行函数的语句啊。这些函数不需要传参数。函数体里有具体执行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类的函数后面只有一个括号有什么作用? ,你想表达什么,括号没有参数,还是?  这是执行函数的语句啊。这 ...

原来用来执行啊,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