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7601 输出标准与连接方式

楼主:
你好,请问GV7601接16位宽的BT1120应该用20根中那16根数据线?这样接能否正常工作?接收数据的芯片是否也必须遵循BT.1120标准?
GV7601的芯片手册中说它还遵循SMPTE296标准,但是对其描述的不多,请问如果按照SMPTE296标准输出的话,接线怎么接?16根线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接2到10  13到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2到10  13到19.

谢谢你,那后面的问题呢?是不是输出的数据一定得遵循BT.1120标准啊?最近被这个搞得好混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2到10  13到19.

如果不是传输高清或者全高清格式的视频呢?还可以这样吗?实验验证过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传输高清或者全高清格式的视频呢?还可以这样吗?实验验证过吗?谢谢了

可以,验证过。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对于BT1120数据接口,按顺序对应该VI,那么C信号接低8位,Y信号接高8位。
BIT2-9, BIT12-19.

网友:
后来那个项目被老师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