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初始化问题

楼主:
最近接受一个项目,用的是MSP4305438A sd卡初始化时 程序一直卡死在SD_WaitReady(void)函数中的i =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语句中,也就是说一直收不到SPI的应答。函数代码如下:
//等待卡准备好
//返回值:0,准备好了;其他,错误代码
u8 SD_WaitReady(void)
{
        u32 t=0;
        u8 i = 0;
        do
        {
                i = SD_SPI_ReadWriteByte(0XFF);
                if(i==0XFF)
                        return 0;//OK
                t++;
        }while(t<0XFFFFFF);//等待
        return 1;
}

硬件上测试过SD卡供电电压是3.05V  且初始化的74个脉冲正常发送出去了。希望做过这块的朋友们给点思路。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SD初始化过程,我提几个关键字:74个时钟周期、400K低速模式,发送CMD(指令忘了),响应0x05,0x00,cs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