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接线求助

楼主:
剩下的继电器模组和激光头怎么接,激光头是12V的电源怎么供电

网友A:
激光头的通断由继电器模组控制,你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激光头由继电器模块驱动,也就是继电器模块的输出要连接激光头。不清楚你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所以没法判定继电器输出是否已经带有12V,如果没有,需要外部串接12V电源。继电器输入也是,要看模块的原理图,看图只能判断有电源+-接口和输入控制接口,也就是爱人对你UNO控制激光的引脚要连接继电器模块的IN引脚。由于你提供的内容有限,所以.....

网友:
提供一张参考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头的通断由继电器模组控制,你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激光头由继电器模块驱动,也就是继电器模块的输出要 ...

这样接对吗

网友:
看继电器模块的说明,激光头这边你要串进去一个12V电源

网友:
然后选择相应的高低电平触发方式和常开/常闭输出选择

网友:
你上边的解法,激光头是不会亮的

网友:
你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光驱雕刻机,里面有一个老外DIY的视频,里面有讲到激光模块的接法。继电器的接法我看过,但是忘记出处了,想到再回复你。

网友:
这里的激光模块用LM317三极管控制通断.

网友:
本论坛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