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供电怎么理解?

楼主:
-48V供电怎么理解? 明明是-48V,但很多通信设备用的都是48V供电,怎么理解呢?

网友:
“-48V供电怎么理解?”
无非是所有设备的公共端包括机架接到48V电源的正端。48V电源正端通常接大地。这就是-48V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通信设备用负电压48V已成一种规范。而48v电压相对安全,为什么用负电压网上说是防尘。

网友:
以前做通信设备的时候,知道负电源可以防止预防通信设备的金属机架生锈 ,防止电化学腐蚀。
 另外在程控交换机中,考虑了最大的用户线环阻情况下对话机的馈电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一种设备,以前是怎么做的,后来人往往不会轻易改动,除非改动以后有明显的好处。
电话从第一台共电式交换机开始,就是电源正极接地,直到现在。因为改成负极接地只会带来麻烦。
早期的汽车有正极接地(接汽车车身)也有负极接地,现在统一都是负极接地,因为汽车上其它用电设备如收音机等负极接地接地比较方便。

网友:
早期的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均使用PNP锗管(当时还没有硅管),所以电源(电池)正端作为所有电路的公共端比较方便。如今分立元件晶体管收音机均使用NPN硅管,用电源负端作为公共端比较方便。所以现在的收音机电视机等等都改用电源负端为公共端,也就是电源负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