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电路

楼主:
图中500Ω的R5是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老师说没有这个电阻钳位的效果会变得很差?由于后续电路的阻抗要求,不能使用阻值很大的电阻,有没有什么减小此处电路整体阻值的方案?要求只使用二极管钳位,不考虑三极管和芯片。各位大神跪求了~

网友:
这个电阻只是起到限流作用吧?起到钳位只是那两个二极管。

网友:
此电阻目的如2楼所说,是限制箝位发生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
要想减小此电阻值,箝位二极管必须能够承受足够大的电流。“足够”的意思,是UoutX端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除以该电阻。你用的两支二极管是分立二极管,与芯片内集成的二极管相比较,能够承受比较大的电流,所以R5可以减小。可以减小到多少,端视UoutX端可能出现的最大电压。

网友A:
如果没有 R5,钳住负载的就是电源而非 D1 和 D2,
R5 的作用,跟稳压管的限流电阻道理一样,既限制流过钳位管的电流,亦削弱电源电压对负载压降的钳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 R5,钳住负载的就是电源而非 D1 和 D2,
R5 的作用,跟稳压管的限流电阻道理一样,既限制流过钳 ...

稳压管哪有钳位作用,图中D1 D2是肖特基
钳位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导通管压降一般0.7V,一个截止一个导通
R5电阻本身与钳位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哪有钳位作用,图中D1 D2是肖特基
钳位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导通管压降一般0.7V,一个截止一个导通
R ...

肖特基二极管串联恒压源 相当于稳压管而效能更胜,R5 的作用依然是限流,避免讯号源因直连钳位恒压源而过载,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