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自激

楼主:
本人给433M无线模块加了一级功放,增益到是达到了,但是输出频率从433M到519M了

请问这是功放自激产生的吗?
该如何避免?

网友A:
很明显自激了!调节匹配!要是大功率输出!自激了很可怕!很容易烧管子!一定要注意!

网友B:
降增益、调匹配。一般就这两种办法,

网友C:
在输入级加一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自激了!调节匹配!要是大功率输出!自激了很可怕!很容易烧管子!一定要注意!

这个功率是1W,电源没有滤波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增益、调匹配。一般就这两种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级加一个电阻

恩  试试一般加多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功率是1W,电源没有滤波有影响吗?

电源没有滤波器影响不大,最主要还是匹配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滤波器影响不大,最主要还是匹配问题

请问大哥您一般是咋样调节产品匹配的?先从输入端入手还是从输出端入手?   调节匹配是根据理论计算换电阻电感电容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哥您一般是咋样调节产品匹配的?先从输入端入手还是从输出端入手?   调节匹配是根据理论计算换 ...

要是单纯的设计功放匹配,那就还是先仿真看大致的趋势,然后在实际调试,先做S11的匹配,然后在做s22的匹配,这个最好是先用仿真看,然后在用网分去量,然后在用电容和电感去匹配。

要是没有ADS模型,那就直接调试,用网分去量,然后去计算,在用电容和电感匹配。

要是网分也没有,那就用信号源和频谱仪大概的去调,就相当于调放大器的增益,看看那个点的增益最大,就认为匹配了,(不是太规范)只能大概的,这都用小信号去推动,要不然匹配不好就烧掉了,增益调好了,之后在慢慢的加输入的功率,直到达到你的功放最大功率为止。

要是信号源和频谱仪都没有,那就不用调了,直接买成品,稳定,可靠,便宜。

这个还要你们综合考虑,因为你们是做产品的。要是存在不稳定性,那就惨了,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是单纯的设计功放匹配,那就还是先仿真看大致的趋势,然后在实际调试,先做S11的匹配,然后在做s22的匹 ...

有网分但是还不知道该怎样去量?不知操作步骤,望大神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是单纯的设计功放匹配,那就还是先仿真看大致的趋势,然后在实际调试,先做S11的匹配,然后在做s22的匹 ...

大哥再问句题外话,现在干射频工程师咋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网分但是还不知道该怎样去量?不知操作步骤,望大神指点

那这个我真的没办法了,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我也不晓得怎么教。多上网看看,或者请教下你们公司的老师傅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哥再问句题外话,现在干射频工程师咋样?

不管干那行业都有它的难处,因为我喜欢射频这个行业,所以感觉还可以的,但是射频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天天就是面对这那几台仪器,死调,,,,,待遇在南京来说这个行业都差不多,只是最后看公司的效益,年终奖不同而已,大专和本科在南京做射频几乎差不都,一年10W左右吧。这是我了解的。

网友:
解决了吗?
输出1W 30dBm ,不算大 ,你激励给的多少 也就是你设备增益多少?

如果频谱 网分没有 看下电流 ,上电后 先不给激励 看下Iq  ,加激励 给小一点比如-10dBm 看看耗电和输出 正常不
增加激励  如果认为到你PA 自激时 看下Id 有多少
还有 你的偏置能控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我真的没办法了,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我也不晓得怎么教。多上网看看,或者请教下你们公司的老 ...

好的  谢谢大哥我上网搜搜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干那行业都有它的难处,因为我喜欢射频这个行业,所以感觉还可以的,但是射频这个行业比较枯燥,天天 ...

大哥你好,我现在还是一名学生,自己了解的是射频这个行业会有辐射尤其是做功放,待遇中上吧,不知以后发展前景咋样,还有就是我还会写些驱动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像软件方向发展,现在还在想,做软件的话就是加班比较严重,很费脑子,30以后的话可能跟不上;干射频的话是个经验活,以后可能越来越熟练,对此您有啥看法?我想听听您这种工作好几年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
输出1W 30dBm ,不算大 ,你激励给的多少 也就是你设备增益多少?

如果频谱 网分没有 看 ...

频谱仪和网分都有,这个是在无线模块输出级加的一级功放,模块输出的是20dBm的信号,再经过功放放大到天线输出,输出的信号有47dBm。偏值电路的电压是3.3v,偏值电路好像不能控制,设计之后就定型不受其他变量控制,

我又投了一板出去,回来再焊接看看效果,再分析

网友:
直接往芯片上扔一块吸波材料甚至直接把手按上去,功率漂得很厉害的话,就是自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我真的没办法了,只能靠你自己慢慢摸索了,我也不晓得怎么教。多上网看看,或者请教下你们公司的老 ...

上图左侧是我做的板子的测试图;右侧是人家公司的产品。感觉测试结果不对,这两个都是1W的

网友E(2016-11-27):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