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问题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的建议就是自己写代码转换,或许有别的办法如sprintf啥的,但是没自己写代码处理灵活。

网友B:
大兄弟,再给你写一次吧:
char str[20];
sprintf(str,"ATDL %.2X%.2X%.2X",s[0],s[1],s[2],s[3]);
wireless_str(str);

叫我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建议就是自己写代码转换,或许有别的办法如sprintf啥的,但是没自己写代码处理灵活。

我用的spriintf 之所以没有调试出来 是因为输出数据的格式没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再给你写一次吧:
char str[20];
sprintf(str,"ATDL %.2X%.2X%.2X",s[0],s[1],s[2],s[3]);
wire ...

谢谢雷锋老师。请问%.2x 没有那个点 ,写成%2x 也是可以的吧,我试了一下,对结果没有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雷锋老师。请问%.2x 没有那个点 ,写成%2x 也是可以的吧,我试了一下,对结果没有影响啊。

我也忘了printf格式了,刚看了一下,加不加都差不多,只是前面补齐的字符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雷锋老师。请问%.2x 没有那个点 ,写成%2x 也是可以的吧,我试了一下,对结果没有影响啊。

已经非常感谢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忘了printf格式了,刚看了一下,加不加都差不多,只是前面补齐的字符不同而已。

雷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