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原理的元器件导到自己的原理图库中?

楼主:
如题,遇见了个原理图,但是并没有它的原理图库,所以想将原理图的元器件导到自己的原理图库中,请问如何操作呢?
还有请问哪位高手有比较丰富的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我用的AD,很多东西都没有,比如差模电感,共模电感,BAV99T也没有,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嘿嘿,第一个问题,知道怎么弄了,在原理图选择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在生成的元件库里就有了。
然后再复制到自己的库里,顺便再请问第二个问题

网友:
原理图网上很多的,自己找找下载就是了。

网友:
嗯,我也 是,一般去网上找原理图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第一个问题,知道怎么弄了,在原理图选择design→make schematic library,在生成的元件库里就有了。 ...

最简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动手画。。。。这个东西靠别人的东西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
pads里面可以直接点击元件,保存到库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