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看程序咋死在1602液晶显示里了

楼主:
求大神帮我看看程序咋死在1602液晶显示里了,加上陀螺仪程序也不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Include.h"
//****************************************
//整数转字符串
//****************************************
void lcd_printf(uc *s,int temp_data)
{
        if(temp_data<0)
        {
                temp_data=-temp_data;
                *s='-';
        }
        else *s=' ';
        *++s =temp_data/10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10+0x30;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s =temp_data+0x30;
}
//**************************************
//在1602上显示10位数据
//**************************************
void Display10BitData(int value,uc x,uc y)
{
        value/=64;                                                        //转换为10位数据
        lcd_printf(dis, value);                        //转换数据显示
        DisplayListChar(x,y,dis,4);        //启始列,行,显示数组,显示长度
}
//****************************************
//LCD1602初始化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LCD1602写允许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Lcd_DataPort=0xff;
        LCD_RS=0;
        LCD_RW=1;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while(Lcd_DataPort&0x80);
        LCD_EN=0;
}
//****************************************
//LCD1602写入命令
//****************************************
void WriteCommandLCM(uc CMD,uc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D_RS=0;
        LCD_RW=0;
        _nop_();
        Lcd_DataPort=CMD;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LCD_EN=0;
}
//****************************************
//LCD1602写入数据
//****************************************
void WriteDataLCM(uc dataW)
{
        WaitForEnable();
        LCD_RS=1;
        LCD_RW=0;
        _nop_();
        Lcd_DataPort=dataW;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LCD_EN=0;
}
//****************************************
//LCD1602写入一个字符
//****************************************
void DisplayOneChar(uc X,uc Y,uc DData)
{
        Y&=1;
        X&=15;
        if(Y)
        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LCD1602显示字符串
//****************************************
void DisplayListChar(uc X,uc Y,uc *DData,L)
{
        uc ListLength=0;
        Y&=0x1;
        X&=0xF;
        while(L--)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Include.h"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I2C.c"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LCD.c"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MPU6050.c"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Motor.c"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Delay.c"
#include "KEY.c"

/*************************************************************************************
函数名:Count(Check_Num_X,Check_Num_Y);
函数作用:利用传递的X,Y轴加速度:计算运动需要控制的电机位置,计算旋转方向,旋转步数
参数:
运动的马达数量:Run_Motor_Num = 1--上电机  2--下电机  3--两个电机
运动步数:Step_Num
运动方向:L_Dir = 0--逆时针转   1--顺时针转
运动方向:R_Dir = 0--逆时针转   1--顺时针转
*************************************************************************************/
                        /*void Motor_Run(        uc Run_Motor_Num,//运动马达选择
                                                                ui L1_Step,//L1运动步数
                                                                ui L2_Step,//L2运动步数
                                                                ui R1_Step,//R1运动步数
                                                                ui L1_Dir,//L1电机旋转方向
                                                                ui L2_Dir,//L2电机旋转方向
                                                                ui R1_Dir//R1电机旋转方向
                                                        )*/
void Count(int X_Num,int Y_Num)
{
        //Motor_Run(L1_L2_R1,5,5,5,Up,Up,Up);//L1_L2_R1同时上升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负数,左高右低
        {
                Motor_Run(L1_L2_R1,1,1,1,Down,Down,Up);//L1_L2同时下降  R1上升
        }
        else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正数,左低右高
        {
                Motor_Run(L1_L2_R1,1,1,1,Up,Up,Down);//L1_L2同时上升  R1下降
        }
        else if((Y_Num < 0) && (X_Num == 0))//Y为负数,上低下高
        {
                Motor_Run(L1_L2,1,1,0,Up,Down,No_Way);//L1上升,L2下降,R1不管
        }
        else if((Y_Num > 0) && (X_Num == 0))//Y为正数,上高下低
        {
                Motor_Run(L1_L2,1,1,0,Down,Up,No_Way);//L1下降,L2上升,R1不管
        }
        else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正数,Y为正数
        {
                Motor_Run(L1_L2_R1,1,1,1,Down,Up,Down);
        }
        else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负数,Y为负数
        {
                Motor_Run(L1_L2_R1,1,1,1,Up,Down,Up);
        }
        else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正数,Y为负数
        {
                Motor_Run(L1_L2_R1,1,1,1,Up,Down,Down);
        }
        else if((X_Num < 0) && (Y_Num > 0))//X为负数,Y为正数
        {
                Motor_Run(L1_L2_R1,1,1,1,Down,Up,Up);
        }

}

/*********************************************************
函数名:void main()
函数作用:接收显示MPU6050的数据,控制步进电机,按键检测
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main()
{
        ui Look_Refresh_Temp = 20;//LCD扫描时间初始化
        Sys_Delay(5);        //上电延时
        InitLcd();                //液晶初始化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init_T0();        //定时器初始化
        P1=0x00;
//        ENA=0;         //ENA  控制端
//    ENB=0;         //ENB  控制端                    //控制电机端口置地电平
//    ENC=0;
//    delay(20);
        Sys_Delay(150);        //系统初始化完成后延时一会
        while(1)
        {
            if(Button_Up==0)
                {
                        delay(2);
                        if(Button_Up==0)
                        {
                  while(!Button_Up);//上升按钮按下
                          ENA=1;         //ENA  控制端
                          ENB=1;         //ENB  控制端
                          ENC=1;
                          Motor_Timer=hig(70);
                          Motor_Run(L1_L2_R1,Motor_Timer,Motor_Timer,Motor_Timer,Down,Down,Down);
                        }
             }
                if(Button_Down==0)
                {
                        delay(2);
                        if(Button_Down==0)
                        {
                                while(!Button_Down);
                                ENA=1;         //ENA  控制端
                                ENB=1;         //ENB  控制端
                                ENC=1;
                                Motor_Timer=hig(40);
                                Motor_Run(L1_L2_R1,Motor_Timer,Motor_Timer,Motor_Timer,Up,Up,Up);
                        }
            }
        if(Look_Refresh_Temp == 20)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XOUT_H),2,0);        //显示X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YOUT_H),7,0);        //显示Y轴加速度
                        Display10BitData(GetData(ACCEL_ZOUT_H),12,0);        //显示Z轴加速度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XOUT_H),2,1);                //显示X轴角速度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YOUT_H),7,1);                //显示Y轴角速度
//                        Display10BitData(GetData(GYRO_ZOUT_H),12,1);        //显示Z轴角速度
//                        Look_Refresh_Temp = 0;//扫描时间复位
                }
                //Check_Num_X = GetData(ACCEL_XOUT_H);//获得X轴加速度
                //Check_Num_Y = GetData(ACCEL_YOUT_H);//获得Y轴加速度
                /*将获得的XY轴加速度传递给Count函数:计算运动需要控制的电机位置,计算旋转方向,旋转步数*/
//                Count(GetData(ACCEL_XOUT_H),GetData(ACCEL_YOUT_H));
//                Look_Refresh_Temp ++;//扫描时间自加

//           if(spot==0)
//          {
//
//          while(!spot);
//          IN1 = 0;
//          IN2 = 0;
//          IN3 = 0;//逆时针相序
//          IN4 = 0;
//          IN5 = 0;//逆时针相序
//          IN6 = 0;
//
//
//         }

        }
}

void T0_temp(void) interrupt 1  //电机转速定时器0
{
  TH0=(65536-3036)%256;   //  16mm/s==1mm/62500us
  TL0=(65536-3036)/256;
  n++;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utomatic_Level_Include.h"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网友:
太长了点吧

网友A:
我主要想问问液晶1602部分哪里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想问问液晶1602部分哪里死了

那你就先把液晶点亮了在实现其他功能啊,因为液晶不亮(是点不亮吧),你加陀螺仪的额程序又有何用,只要把液晶部分的程序提出来进行分析就是了。切记:调试程序不能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