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收不定长度的数据

楼主:
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都是把数据从缓冲器里面装到数组里面,但是我们接收的数据长度不一定,如果设置一个长度,但是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比接收的数据长度大,这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设置有一个最大的缓冲区,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在里面。前提条件是内存资源足够使用。还有一种办法是定义双缓冲区,一个缓冲区装满了(或者接收完毕),立刻处理,同时切换到另外一个缓冲区进行接收。接收完毕后处理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设置有一个最大的缓冲区,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在里面。前提条件是内存资源足够使用。还有一种办法 ...

第一种方法不行,这样就限制了发送数据的个数,我的目的是在接受中不能太浪费内存资源,又可以做到发送数据的时候没有长度限制

网友:
用循环缓冲区

网友:
参考里面关于fifo的处理,主要是pop和push两种操作

网友B:
使用数据结构队列(FIFO)作为缓冲区保存数据,数据最好要有帧格式界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数据结构队列(FIFO)作为缓冲区保存数据,数据最好要有帧格式界定。

我在做这样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一个串口接串口设备,另一个串口接wifi模块发送数据,现在是想把这个模块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串口设备这边发送的数据长度都是未知的,(当然格式可以自己定义),无论发送什么数据长度,模块这边都能接收到的这个数据,然后通过打包发送给对方模块在解包恢复原数据给另一个串口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github.com/versaloon/vsf/blob/master/vsf/component/buffer/buffer.c

参考里面关于fifo的处理 ...

这个就是对循环缓冲区的操作?

网友:
通过时间法接收,波特率已知的话,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如果超过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那么就认为一帧数据接收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在做这样一个模块,这个模块的一个串口接串口设备,另一个串口接wifi模块发送数据,现在是想把这个模块 ...

可以,就是串口转wifi模块嘛,能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就是串口转wifi模块嘛,能做。

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做这个东西

做完求分享啊

网友:
才开始做呢,设计到很多算法呢,需要攻克啊

网友:
做个在缓存,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