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协议

楼主:
请问通信协议在传输的过程中高电平与低电平所持续的时间是固定的吗?打个比方我想做一个两种协议转换的板子,只要把两种协议所需要的端口接到处理器上,并且为处理器搭建好了工作所需的最小系统,这样硬件搭建就可以了吗?两种协议相互转换的功能全由软件来实现吗?

网友A:
你协议指的是什么? 通常是针对于最小单元为字节而言的吧,你说的那个高电平低电平,就是操作时序的概念了, 协议转换:先接收一种,再发出去,大致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协议指的是什么? 通常是针对于最小单元为字节而言的吧,你说的那个高电平低电平,就是操作时序的概念了 ...

所有协议不都是传送0和1吗,我想问的是,那个时序是由软件设定的吗?

网友:
一般协议的区别,一是电平-----通讯介质,例如UART和RS-232,它们电平上有区别;还有,无线、有线什么的。
二是编码的区别,这个就多了,无花八门的。

楼主想把两种协议做到一起,第一要保证有传输介质转换的东东,让他们都达到CPU能接受的信号模式,然后再处理,输出时也要转换到相应的协议。

楼主这个问题太笼统了。很难用简短的话回答。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你想要做哪种的协议?是设备之间传输数据呢还是 信号的解析?   简单点说:  1.我要传输  16进制01 02 03 这样的数据,我可以自己定义协议为: 前导码+功能码+数据+结束符, 这种协议是设备之间的通信协议;  我想你应该要表述的是第二种:如: 用500ms低电平+500高电平代表 逻辑0,用500ms低电平+1s高电平代表逻辑1 ;

网友:
通信协议很复杂,首先你要知道你通信协议的电平,还要知道通信协议的编码方式,两种不同的通信协议之间相差太多了,不光光是通过软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