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工程文件转AD工程文件求助

楼主:
我用的是AD15,安装了cadence16.2,可是转换时说“路径变量不包含extracta的位置”,搞了一天没搞定,看到神坛有好多大神可以转换,特来求助,附上要转换的附件!个人邮箱zhouzhengwei0518@163.com

HI3516ADMEB_VER_C_PCB.brd

HI3516APERB_VER_B_PCB.brd

SAME70-XPLD.brd

网友:
请高手给解决一下,多谢了

网友:
要先用PADS转一下,再用AD转PADS的图。不过这样转换总是会丢一些东西。
最好的就是重画。

网友A:
管理员okhxyyo可以帮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okhxyyo可以帮我一下吗

我现在在用的电脑没有装软件哦。所以没办法帮你弄。你自己不是安装了AD软件了吗?自己动手下吧,这样以后也不用每次找人帮忙。自己直接把文件导入就可以了哦。步骤很简单,找到菜单栏file>>import选项,然后按提示操作下去就可以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里面有一步是选择单位的,注意确认下你的单位是mm的还是mil的。
如果在这里没有找到对应的格式,那可能是因为你缺少相关的插件。下面两个帖子,教你怎么安装插件的,你仔细看下: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补充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939&fromuid=536508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4889&fromuid=536508

网友B:
给你呼唤两个网友,他们有软件的,看下他们有空的话帮你转下也可以
@huaiqiao
@人民币的幻想

网友B:
你的这个提示,应该用我回复里那个补充说明那个帖子能解决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补充说明)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fromuid=53650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提示,应该用我回复里那个补充说明那个帖子能解决
Altium Designer15 安装插件步骤详解(补充说明 ...

谢啦,不过我转换遇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啦,不过我转换遇到问题了

我就是说你遇到的这个问题,看下这个帖子,应该就能解决了。是你的插件路径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看能自己解决不,解决不了还得指望另外两位网友啦

网友:
导入后遇到的问题如下

导入后遇到的问题

导入后遇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入后遇到的问题如下

就是应该用我发给你的帖子能解决。你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估计是,你安装过插件了,但是你是不是把你安装软件时的安装包给删除了或者更换位置了导致的。因为插件文件夹的位置一般是跟安装包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下补充说明那个帖子,把你的插件文件位置找出来,链接对应好然后重启下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是被删掉了的话那你就要重新去下一次了。

网友:
好的,我在重装试一下!

网友C:
3个转换好,打包传上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个转换好,打包传上来了

非常感谢了,这样我就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了,这样我就慢慢解决这个问题了

请问brd文件可以转换出原理图来吗,只能转换PCB文件吗?

网友:
转换是可以的
比较麻烦的不知道那个版本对应哪个版本
建议先保存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呼唤两个网友,他们有软件的,看下他们有空的话帮你转下也可以
@huaiqiao
@人民币的幻想

不好意思  ,昨天在给pcb动个“手术”,我让别人给我转的,我现在暂时安装了ad10的精简版,导入也报错。所有我丢给别人转的。已经回复楼主了。

网友:
已经转好,请查看。
但是我需要提醒你的是,阿狗转ad有些东西会丢失,具体会丢失什么我想如果你有空自己对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