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调节如何实现无超调高响应速度?

楼主:
      需要通过PID调节对温控系统进行控制,要求是不能出现超调,且达到稳定所需时间为3分钟左右,,,当前调节不仅超调,达到稳定所需时间更是达到6分钟,,,
       现在打算先解决超调问题,思路是:在调节初期使用比设定值小的某个值作为调节值,之后缓慢增大调节值,直至达到设定值,即在调节过程中,实际调节值缓慢逼近设定值,最终达到设定值,这样即可以避免超调,缓慢趋于稳定,,,
       现在想要找个适合的算法实现逐渐逼近设定值的功能,有哪位大侠知道实现该功能有哪些算法可用吗?
用图像表示如下:

网友:
尝试模糊pid

RTEMS

网友:
已经使用模糊PID了,,但是还是会出现超调~ 我想在模糊PID的基础上再添加逼近式调节,,
是不是模糊PID不是我想的那么用?我是通过查表得到Kp、Ki的偏差量,然后将其分别乘以对应
的比例因子,然后加上初始值Kp、Ki,,,Kp在调节过程中逐渐增大,Ki在调节过程中逐渐减小
(按升温时的曲线从下至上划分的)

网友:
解答:
     由于上述系统采用的是PI调节,存在积分项基本都存在超调问题,,,
     那么,为了缓解该问题,可采取的方法有以下选项:
     1、添加D,即微分项,由于微分项的作用,其调节波形就如上面红色线条所画~
     2、减小积分项参数Ki
     3、减小比例项参数Kp
我的选择:
      尝试过第2、3项方法,虽然可以实现无超调,但是调节时间比较长,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如果对调节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话,使用2、3项就可以了,,微分项能不用尽量不用,,
      由于项目要求,最终采用了第1中方法,调节时间比较短,超调量也得到了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答:
     由于上述系统采用的是PI调节,存在积分项基本都存在超调问题,,,
     那么,为了缓解该问 ...

厉害,学习一下!

R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