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口以上工业级别交换机选型

楼主:
想做一个8口以上、工业级、10M/100M交换机器,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专用的芯片。如:IP178D

网友B:
MARVELL的这种交换机多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专用的芯片。如:IP178D

有没有相关资料我参考参考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VELL的这种交换机多的很

我要自己做交换机不是买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要自己做交换机不是买成品

我知道啊,marvell家的交换机芯片多嘛,我用的88E6083(百兆),88E6095(千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啊,marvell家的交换机芯片多嘛,我用的88E6083(百兆),88E6095(千兆)

你有没有资料发我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资料发我参考参考

marvell的交换机器件datasheet网上有的。

另外我也有用过micrel的交换机,这家还有现成推荐电路的。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vell的交换机器件datasheet网上有的。

另外我也有用过micrel的交换机,这家还有现成推荐电路的。可 ...

micre比较贵用起来有点浪费

网友:
KSZ8863RLL    MICREL品牌的交换机芯片,大家有用吗?我公司常备现货,有用到的朋友请联系我,谢谢!i深圳市悦晨科技,王延 0755-83668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