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读取epcs 里的id

楼主:
5芯积分
我的altera epcs6E22 用epcs  M25p16.
我想加密我的系统, M25P16 有一个唯一的ID, 如果可以读取,我就可以加密了。
可我不知道怎么在FPGA 里读取。
datasheet 是这么说的:
Instructions M25P16
6.3 Read Identification (RDID)
The Read Identification (RDID) instruction allows to read the device identification data:
„ Manufacturer identification (1 byte)
„ Device identification (2 bytes)
„ A Unique ID code (UID) (17 bytes, of which 16 available upon customer request).
The manufacturer identification is assigned by JEDEC, and has the value 20h for Numonyx.
The device identification is assigned by the device manufacturer, and indicates the memory
type in the first byte (20h), and the memory capacity of the device in the second byte (15h).
The UID contains the length of the following data in the first byte (set to 10h), and 16 bytes
of the optional Customized Factory Data (CFD) content. The CFD bytes are read-only and
can be programmed with customers data upon their request. If the customers do not make
requests, the devices are shipped with all the CFD bytes programmed to zero (00h).

网友:

datasheet 提供的时序图释这样的:

网友A:
你是使用的主动配置方式吗?这种方式fpga主动从epcs读取二进制数据,你需要在你的工程中实现一个spi接口来读取epcs 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使用的主动配置方式吗?这种方式fpga主动从epcs读取二进制数据,你需要在你的工程中实现一个spi接口来 ...

谢谢版主回答。我不明白主动配置方式,我就照开发板给的电路, 以及qsys 设计。
我想这里附图都不可以。
用一个SPI 接口操作 epcs 的 C#, D, Q, C, 这个与fpga(Altera EP4)的读取不会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回答。我不明白主动配置方式,我就照开发板给的电路, 以及qsys 设计。
我想这里附图都不可以。 ...

可以看下fpga的主动配置和被动配置,时间太长了那几个控制管脚已经忘了,主动配置就是fpga上电主动从norflash读取配置数据,被动配置就是利用个mcu去通过管脚配置fpga,具体有好多种配置方式,altera有个官方文档的,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fpga%2B%C9%D5%D0%B4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fpga量产烧写器,可以看下

网友:
第一个资料比较有参考意义,其他看看就好

网友A:
倒是很想知道楼主的加密是怎么个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很想知道楼主的加密是怎么个搞法

我这只是简单加密。防止别人简单复制epcs。原理是这样的:
每个m25p16 有个唯一的id, 对id 进行des 或des3 之类的运算,这个值也是唯一的,你在电脑上也可以运算得到这个值。输入或者写在某个epcs地方,就可以全功能运行,否则就可以限制功能。
当然如果别人可以看懂你的程序,那就没秘密了,但这样的人就比较少了。
我听说可以从配置上就这样加密,有文章的,但我就简单加密,那么复杂的,我也不会。

网友:
谢谢你提供这么多资料给我,我明白了什么是主动和被动配置。 我的是主动配置,没有任何其他的cpu.
只有自己配置的nios2. 我是不是要在qsys 里配置一个spi 才可以读取, 看你的文章,似乎不会冲突。

网友:
现在又有一点线索了。

系统会产生如下几个文件:
#include "sys/alt_flash.h"
#include "sys/alt_flash_dev.h"
altera_avalon_epcs_flash_controller.c
看上去可以读写epcs 的数据。

网友B:
经过验证,确实可以读写 erase epcs 了,但读取那个id 还是有所不一样。
还在寻找方法中。

网友:
你好,请问你这个查找ID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验证,确实可以读写 erase epcs 了,但读取那个id 还是有所不一样。
还在寻找方法中。

liwenz 你好呀 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可以读写flash 使用epcs read id 指令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你这个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wenz 你好呀 我现在的情况也是可以读写flash 使用epcs read id 指令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你这个问题找 ...

楼主是读spi里的id, altera库里的那个epcs_read_device_id读取的是epcs的id,该id仅8位,表示的是类型,比如epcs16里面id都是0x14。用做加密显然不可能,另外楼上的兄弟在函数里进入死循环大概是base不对,将句柄转换为epcs_flash_dev*类型,参数->silicon_id即是要读的id.

网友D:
我实现fpga读取epcs16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实现fpga读取epcs16id

联系方式4501940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2023&highlight=fpga%2B%C9%D5%D0%B4 这个是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