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硬件加速平台

楼主:
一、板卡主要硬件参数:
1.FPGA:Altera Stratix® V GX FPGA 5SGXEA7N2F45C2N
2.FPGA的配置
2 板载USB Blaster下载线或者JTAG
2 基于MAXII CPLD和并行FLASHFast passive parallel(FPPx32)配置
3.时钟系统
2 一路有源晶振时钟
2 两片可定制时钟芯片IDT5P49V5901
2 两片可编程时钟芯片Si570预留
4.板载存储器
2 2DDR3 SO-DIMM SDRAM,每条最高可支持到8GB
2 4QDRII+ SRAM
2 FLASH
2 E2PROM
5.通信接口
2 4SPF+,每路最高可支持到10.0125Gbps
2 2SATA
2 1RS232
2 PCIex8支持PCIe Gen1PCIe Gen2PCIe Gen3
6.板卡尺寸:219.17x103.39mm

网友:
本平台为我司自主研发,可以根据用户实际需要进行修改定制:
定制算法与逻辑;
定制PC机驱动与演示程序;
支持win7、win10 64位/32位操作系统,支持Linux操作系统;上海奥世

网友:
FPGA硬件硬件加速  算法加速

网友:
F P  GA加速板卡具有高带宽大容量动态缓存,其中的大容量DD R 3 S DR AM缓存单元,用于完成处理复杂逻辑与算法时的数据缓存。具备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可编程的特性。奥世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