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S汽车连接器 原装正品常用系列介绍

楼主:
HRS汽车连接器 原装正品常用系列介绍 -----乔氏电子
乔氏电子和日本广濑HRS连接器原装正品现在推出一系列进口连接器常备料如GT5 GT7 GT25 GT10 GT13 GT16等等系列
一般客户指定或是常用的型号如下:
174929-2
175285-3
1375819-1
179227-1
179228-2
GT13-2428/1.6-2.9SCF(70)
GT13-2428/1.6-2.5SCF(70)
MDF6-2022SCF
GT8E-2022SCF
DF22R-3S-7.92C
1586019-6
794956-1
SAIT-A03T-M064
42563-2
1586018-2
50394-8054

GT10-2022SCF
GT16-2428SCF
GT17-2022SCF
GT19N-2022/F3.3-5SCF(70)
GT21-30/1.6-2.9SCF
GT25H-2024SCF
GT10-2428SCF
GT16-30SCF
GT17-2428PCF
GT19N-1S-HU
GT21-2428/1.6-2.9SCF
GT25HB-2024SCF
GT10-16DS-HU
GT16-2428PCF
GT17-2428SCF
GT19N-1S-R
GT21-30/0.7-1.5PCF
GT25H-12DS-HU/R
GT10S-16DS-HU
GT16-30PCF
GT17-30SCF
GT19N-1P-V(70)
GT21-30/0.7-2.9PCF
GT25H-8DS-HU/R
GT10S-16DS-CV
GT16-SC
GT17-8DP-DS(70)
GT19S-30SCF
GT21-2428/0.7-2.9PCF
GT25H-24DS-HU/R
MQ138-CM(4.0)
GT16-PC
GT17-8DS-2C
GT19S-2428SCF
GT7-2022SCF(70)
GT25H-32DS-HU/R
MQ138-CM(4.8)
GT16F-1S-HU(A)
GT17-8DS-7CF(70)
GT19S-SC
GT7A-2022SCF(70)
GT25H-12DP-2.2H
MQ138-CM(5.2)
GT16F-1S-HU(B)
GT17-8DS-HU
GT19S-/1.6-2.9SC
GT7-2022PCF(70)
GT25H-20DP-2.2H
MQ138-BS(4.0)(01)
GT16-/1.6-2.9SC
GT17-8DS-R
GT19S-1S-HU
GT7A-2022PCF(70)
GT25H-24DP-2.2H
MQ138-BS(4.8)(01)
GT16-/0.7-1.5SC
GT17-8DS-SC(70)
GT19S-1S-R
GT21-1S-HU
GT25H-32DP-2.2H
MQ138-BS(5.2)(01)
GT16F-1P-HU(A)
GT17A-2428PCF
GT19S-1P-V
GT21T-1S-HU
GT25H-12DP-2.2V
GT10-2022PCF
GT16F-1P-HU(B)
GT17A-8DP-DS(70)
GT21-1S-R
GT25H-24DP-2.2V
GT10-16DP-HU
GT16C-/1.6-2.9PC
GT17A-8DS-HU
GT21N-1PP-HU
GT25H-32DP-2.2V
GT10-16DP-R
GT16C-/0.7-1.5PC
GT17B-2428SCF
GT21-1P-R
GT25-8P-2.2H(70)

网友:
 环保。新能源汽车由于存在高压系统,对连接器的要求也与传统汽车“求同存异”。由于新能源汽车是“绿色”的汽车,因而连接器也要求绿色环保。在安全性方面,由于新能源汽车连接器最高要承受250A电流、600V电压的能力,高标准的防触电保护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如此高的功率下,电磁干扰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此外,连接器的插拔操作会产生电弧,这会严重危害到电气连接和电子设备,并且可能引起汽车燃烧,这些都需要连接器的特殊设计与开发。

  安全。新能源汽车连接器要达到其高性能要求主要靠严格的设计规范,比如在暴露的情况下要防止高压把空气击穿,这需要保留一定的空气间隙;在高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其温度升高不能超过额定值;在选择外壳材料时要考虑重量、强度和是否易于加工,而且在不同温度下连接器端子的材料性能如何保持稳定性、如何保证必要的导电率等都需要考量。

  连通性。由于汽车娱乐系统的不断扩充,高速数据传输功能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如在有些车型上,倒车反光镜上安装了摄影头,可使驾驶员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这就需要连接器传输更多的数据。有时还需要一个连接器同时解决传输GPS信号和广播信号的问题,这就需要提升其数据传输能力。同时,连接器还需要承受高温,因为汽车引擎通常放置在汽车前方,尽管有防火墙进行防护,但还会有一些热量会传导过来,因此连接器要能够承受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