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过孔栏是灰的,无法添加过孔

楼主:
    如图,在设置栏中top和bottom过孔栏是灰的,导致无法添加过孔,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好像没事了,这个问题差评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是via栏里全是灰色的,没法添加焊盘

网友:
你添加不了,看看你约束管理器之前那个界面是否有命令,有命令去除就可以了

网友:
要设置对应不同层之间的过孔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