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途中的电路中输出OUT一般接什么信号

楼主:
按钮动作,MCU读取按钮按了几下进行相应的动作,这里的输出OUT应该接在哪里?

网友A:
“MCU读取按钮按了几下进行相应的动作,这里的输出OUT应该接在哪里?”
图中并没有画出单片机。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们:VOUT、U2_6、U2_5、VBAT等等接到了哪里?
另外,VOUT似乎不可能是输出端。三极管基极只可能是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读取按钮按了几下进行相应的动作,这里的输出OUT应该接在哪里?”
图中并没有画出单片机。那么,你是 ...

那这边不接输出,接什么?

网友:
线路不全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边不接输出,接什么?

咱们两人看来有必要先定义一些名词,否则双方说同一个名词却指不同的事物,那样没法对话。

在“这里的输出OUT应该接在哪里?”这句话中,“输出”和“OUT”是同位语,也就是说,“输出”和“OUT”是同一个东西。这里“输出”是指一个输出端,“OUT”是指图中一个标号。
我在2楼所说,是要说明VOUT标号这一端不是这个电路的输出端。现在我还要补一句:图中有两个VOUT,两个VOUT端是联接在一起的。

首帖图中,根本找不到OUT这个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咱们两人看来有必要先定义一些名词,否则双方说同一个名词却指不同的事物,那样没法对话。

在“这里的 ...

所以,就当我这个电路图有问题,请问下通用电路中这两端(图中的两个VOUT端)会接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就当我这个电路图有问题,请问下通用电路中这两端(图中的两个VOUT端)会接什么信号

这不是通用电路。
VOUT端接到哪里,我只能猜测。估计是接到某电源的正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