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那个 0xaaaa,  0xbbbb 的赋值结果只能是 0xaa 和 0xbb.  char类型我接触过的平台都是8位的,高的位会被截去。

网友:
C语言的字符串是以0字符(0x00)结尾的字符数组,实际传递字符串作为参数,就是传一个地址。 所以从内存当中任何位置开始,只要后面某地方出现了0字符,都可以当成一个字符串,不管它有没有意义。

网友:
回过头

再看看char unsigned char int float....

你这毛病,有点丢三落四的,这可是C语言基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