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忙说一下基于ARM的图形显示怎样做

楼主:
基于ARM的图形显示怎样做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先做硬件,软件写软件。

网友:
把显示屏接到ARM上,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先做硬件,软件写软件。

硬件做好了,做软件的话用什么仿真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真是一头雾水呀,你是想问,嵌入式软件设计通常用什么语言或者开发环境来做图形界面开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件做好了,做软件的话用什么仿真

硬件做好了,怎么算做好?是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要是自己的板子,焊接,调试啊。先让单片机能工作,再调显示屏。实现基本显示功能。再往下弄。 要是开发板,有没有显示屏相关的例程。分析例程,找显示视频的语句。根据你的需求,逐步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问的真是一头雾水呀,你是想问,嵌入式软件设计通常用什么语言或者开发环境来做图形界面开发吗

是,开发环境通常那个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开发环境通常那个比较好

Linux的话,通常都是用Qt来做GUI的。

小众平台的话,芯片厂家应该会有对应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的话,通常都是用Qt来做GUI的。

小众平台的话,芯片厂家应该会有对应的平台。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件做好了,怎么算做好?是用的开发板,还是自己做的板子,要是自己的板子,焊接,调试啊。先让单片机能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