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要到哪里找单片机最小系统的设计规范?

楼主:
请教一下是设计最小系统的套路。

网友:
一般在datasheet里面会有指导。另外可以参考官方的电路图。

网友A:
手册  手册  手册 手册   记得当年新塘单片机刚出来的时候 照着手册搞了个 当时市面上还木有那芯片的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  手册  手册 手册   记得当年新塘单片机刚出来的时候 照着手册搞了个 当时市面上还木有那芯片的开发板

佩服佩服,一般是用到数据手册还是参考手册呢?

网友B:
请问在官网要下载那些资料

网友:
官网下载数据手册,每个引脚都有说明,供电, 复位,晶振,等主要引脚,连对了,最小系统就出来了。

网友:
官网一般都有电路板,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官网要下载那些资料

     datasheet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