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的三路抢答器设计

楼主:
1、 具有3路抢答输入(由独立按键实现),时间分辨率小于100MS ;
2、 显示抢答剩余时间,初始为10秒,最小量化单位为0.5秒;
3、 抢答成功后,播放一段小乐曲,并显示抢答成功的号码;
4抢答失败后,播放一段警报声,并显示F
有木有大神有源代码?
没有的话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第2个要求里的最小量化单位0.5秒,是不是就是以0.5为单位减少?

网友A:
“最小量化单位0.5秒,是不是就是以0.5为单位减少?”
是。
实际上,是时间显示0.5秒更新一次。显示更新太快,看不清楚,观众眼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量化单位0.5秒,是不是就是以0.5为单位减少?”
是。
实际上,是时间显示0.5秒更新一次。显示更新 ...

噢噢,谢谢。老师的要求,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噢,谢谢。老师的要求,改不了

时间显示0.5秒更新一次,没有必要改吧?既然老师要求,做起来又毫无困难,你就时间显示0.5秒更新一次内容。当然,此时秒小数点后面一位只有0和5两个数字。

网友:
张口就要源码没什么意义吧,给你了源码你有硬件么...
量化到0.5其实没什么意义啊,而且量化到0.5还是0.1还是0.01在软硬件上都没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