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ADC,数组数据错位了,帮看看嘛,谢谢大家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用多通道ADC采样。然后呢出现了2个问题:
(1)AD->DR转换完的值大于4096(我设置成右对齐)
(2)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现在我必须要配置成这样子才能够正确转换,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配置成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但是按照正常的规则组转换顺序,转换完之后,AD的值会有错位,就是第三个值跑到了AD【0】处,我用的是DMA。之前看到别的帖子DMA+ADC数据错位是因为使能顺序的问题,不过我尝试过,貌似不是因为使能顺序的原因。请大家给点宝贵建议呗。谢谢

网友:
1.检查初始化完成开启采样前是否将中断标志清楚(要初始化完成才触发采样)
2.检查DMA配置是否是循环模式还是单次触发(可能因为循环模式错位覆盖了数据),建议单次触发采样看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1.右对齐大于4096是对的。
2.初始化装入的通道换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