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中断定时不起作用

楼主: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IER=0X00;
  TIM1_EGR=0X00;
  TIM1_PSCRH=0X3E;//15999分频,记数周期为1ms
  TIM1_PSCRL=0X7F;
  TIM1_ARRH=0X01;//自动重载寄存器为500,每计数500次产生一次中断
  TIM1_ARRL=0XF4;
  TIM1_CNTRH=0X00;
  TIM1_CNTRL=0X00;
  TIM1_CR1=0X81;
  TIM1_IER=0X01;
}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void)
{
  i++;
  TIM1_SR1=0X00;
  if(i==10)
  {PWMOFF();}
}
编译环境为IAR,目的是10s后pwm输出关闭,硬件测试进不去中断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你是寄存器操作,这个你对照参考手册,里面的寄存器的相关说明。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或者你对寄存器的操作是否正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你是寄存器操作,这个你对照参考手册,里面的寄存器的相关说明。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或者 ...

程序有问题吗,最后需要还原i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吗,最后需要还原i吗

有没有问题,我也不是神仙,一眼看不出来。但是我只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你自己要记得,程序写出来,最终和硬件配合调试的总归是自己,依靠别人去找错,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还有不管是iar,还是stvp,还是keil,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都要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是否和你写的值一致。不一致,看你的程序,或者参考手册寄存器的描述去查找问题。
你说的还原我不懂,我感觉你都没用过de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问题,我也不是神仙,一眼看不出来。但是我只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你自己要记得,程序写出来,最终 ...

恩,刚接触stm8,正在学,网上资料有点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刚接触stm8,正在学,网上资料有点少

网上的资料很多,只不过你没有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