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元件封装修改

楼主:
大家好,我画好的PCB中晶振以前的封装是4个焊盘的,现在要换一个2个引脚的晶振,我怎么给封装?是要在原理图中修改元件的封装,然后重新加载网络表,生成新的pcb吗?这样太麻烦了。请大申告知。

网友A:
要自己修改或者重新做一个封装,然后在原理图改成新的...再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原理图改好了...PCB就会更新..不用什么网络表.

网友:
建议走正规的流程,否则下次你的板子改版还是会出错的哦。还有4个焊盘的晶振有可能是无源的,也有可能是有源的,这个要区分开哦。

网友:
你也可以PCB里面直接改封装啊。焊盘从新更改网络编号就好了。

网友:
直接新建一个晶振的元件库,原理图替换后,然后更新PCB就行了啊。

网友:
加载网络表??
你用什么软件....
早期很多教科书...常常有一步加载网络表的...其实新的软件不需要这一步了

网友:
我觉得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肯定会一步步做完,不会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载网络表??
你用什么软件....
早期很多教科书...常常有一步加载网络表的...其实新的软件不需要这一步了

protel 99 SE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修改或者重新做一个封装,然后在原理图改成新的...再更新到PCB就可以了.
原理图改好了...PCB就会更 ...

原理图改了,怎么更新到PCB用design-update……可以吗?我试着不行啊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改了,怎么更新到PCB用design-update……可以吗?我试着不行啊

是的。design-update
不行有什么提示?
封装有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design-update
不行有什么提示?
封装有改好了吗?

我弄好啦,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