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繁就简--快速平方根倒数

楼主:
   这算是我最佩服的一段代码之一了,效率提高了上十倍,几乎不耗什么内存,而且简单实用。
先上代码:
float Fast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 * x;
  int i = *(int*)&x;         // evil floating point bit level hacking
  i = 0x5f3759df - (i >> 1);  // what the fuck?
  x = *(float*)&i;
  x = x*(1.5f-(xhalf*x*x));
  return x;
}

     这段代码可以实现一个数开根号的倒数,而且精度相当的高。通常根号的倒数,比开根号实用。
     用过资源有限型单片机的同学都知道,单片机要计算开方是非常耗时耗内存资源的,我曾经用过MSP430G2553计算一个开根号,结果提示我单片机内存不够,知道开根号有多么恐怖了吧。有了上面的代码,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开可以扩展到三角函数中,因为三角函数的简化计算也是由几个开根号的计算来模拟的。
     来看看上面代码的来历吧(下面内容为复制的):
     Quake-III Arena (雷神之锤3)是90年代的经典游戏之一。
  该系列的游戏不但画面和内容不错,而且即使计算机配置低,也能极其流畅地运行。这要归功于它3D引擎的开发者约翰-卡马克(John Carmack)。事实上早在90年代初DOS时代,只要能在PC上搞个小动画都能让人惊叹一番的时候,John Carmack就推出了石破天惊的Castle Wolfstein, 然后再接再励,doom, doomII, Quake...每次都把3-D技术推到极致。他的3D引擎代码资极度高效,几乎是在压榨PC机的每条运算指令。当初MS的Direct3D也得听取他的意见,修改了不少API。
最近,QUAKE的开发商ID SOFTWARE遵守GPL协议,公开了QUAKE-III的原代码,让世人有幸目睹Carmack传奇的3D引擎的原码。
     我们知道,越底层的函数,调用越频繁。3D引擎归根到底还是数学运算。
   那么找到最底层的数学运算函数(game/code/q_math.c),必然是精心编写的。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函数,很多都令人惊奇,估计我们几年时间都学不完。
     程序中最神奇的就是那个神奇数字 0x5f3759df,实际上整个程序是进行一次牛顿法迭代,有专门的帖子进行分析介绍,作为程序员我们会用就好,相信这代码一定会让你的代码效率提高不少,强迫症者和完美主义者的宝贝哦。

网友:
我表示没看懂代码原理。不过这个代码用起来会很爽,收了!!!

网友A:
之前看过,好像有人不信邪,好像找到了另一个数字,不过精度貌似之比这个高了一丢丢,几乎卵用。

网友B:
代码下下来看了下,还有一个不求倒数的
/*
================
SquareRootFloat
================
*/
float SquareRootFloat(float number) {
        long i;
        float x, y;
        const float f = 1.5F;

        x = number * 0.5F;
        y  = number;
        i  = * ( long * ) &y;
        i  = 0x5f3759df - ( i >> 1 );
        y  = * ( float * ) &i;
        y  = y * ( f - ( x * y * y ) );
        y  = y * ( f - ( x * y * y ) );
        return number * y;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代码下下来看了下,还有一个不求倒数的
/*
================
SquareRootFloat
================
*/
...

厉害,我还以为不求倒数就是直接用1除上面算法呢,你补充的看似长了些,优点是没有除法,不知道这个算法会比用1除以上面算法效率高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好像有人不信邪,好像找到了另一个数字,不过精度貌似之比这个高了一丢丢,几乎卵用。

是的,不知道原作者是怎么得出来的,真心佩服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arm%2B%BC%C6%CA%FD
看看这个帖子里的0x49249249和0xc71c71c7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9539&highlight=arm%2B%BC%C6%CA%FD
看看这个 ...

不错,你这个代码确实有点意思,应该也就是分组分别计算的意思,汇编代码确实是相当简洁,不过改成C语言效率貌似就低了很多,我知道一个快速方法,在C语言下效率还是挺高的:
int BitCount(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c =0 ;
    for (c =0; n; ++c)
    {
        n &= (n -1) ; // 清除最低位的1
    }
    return c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你这个代码确实有点意思,应该也就是分组分别计算的意思,汇编代码确实是相当简洁,不过改成C语言 ...

这个方法确实不错,只是在 1 的个数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5a3f61e1&scene=0#rd

就没人发现这个吗?这么好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DI5NzEzNg==&mid=2651157212&idx=1&sn=9f67da1a6dd4c182bf8b8e5c98b ...

哈哈,这个帖子我也看了,确实是大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