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软件protues在32位笔记本上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
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使用软件ccleaner将注册表全部清理掉,然后重新安装。这个估计与你之前安装过相同或者相似版本的这个软件有关系。

网友B:
这个说明你的电脑上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件了,你先remove掉,然后在安装试试吧,或者既然你电脑上有了为什么还要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明你的电脑上已经安装了这个软件了,你先remove掉,然后在安装试试吧,或者既然你电脑上有了为什么还 ...

卸载重装试过,好像不能卸载干净,再次装也是这个效果

网友:
可能是注册表还在吧,我也不懂,猜的。

网友:
直接modify安装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软件ccleaner将注册表全部清理掉,然后重新安装。这个估计与你之前安装过相同或者相似版本的这个软件有 ...

谢谢啦,清除后就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