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7进行跨阻放大震荡,无法理解其中奥妙,求高人指点

楼主:
如图所示是使用OPA847进行跨阻放大的电路,在测试中发现跨阻放大在无光照情况下会输出一个500Mhz,300mV峰峰值的正弦波,按照官方手册计算公式这个跨组放大带宽在68Mhz左右,为啥有反馈电容还是震荡?后来去掉APD,将输入直接接地不震荡,将输入悬空继续震荡,后来将反馈电容去掉之后悬空和加上APD都不再震荡(测试时断开后级连接,直接测输出),这是什么原理?希望有人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反馈电容通常改善高频阻抗,用于稳定网络。这里去掉反馈电容反而稳定是种巧合吧。
看了原理图,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输出电容与输入电容。
另外这种射频放大地线连接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馈电容通常改善高频阻抗,用于稳定网络。这里去掉反馈电容反而稳定是种巧合吧。
看了原理图,我觉得最大 ...

疑问解决了,试用非完全补偿放大器(非单位增益稳定)进行跨阻放大放大时反馈电容和输入电容需要满足特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