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硬件MISO和MOSI是否可以直接连在一起???

楼主:
              在用到硬件SPI时,如果采用的是标准的SPI芯片,通常该芯片会预留4个通讯口CS\SPI\MISO\MOSI口,对应和STM32的硬件SPI相连即可,例如W25Q256 Flash 芯片;简单又方便的可以完成数据的读和写;

假如所用到的芯片为非标准的SPI通讯方式,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只在一个口上,如下图所示:

则此时MISO和MOIS要和DIO怎么相连呢???
实验证明,在MISO和MOSI连在一起时,写数据正常,读数据过程中,读出数据均为0x00,无法读出高电平,由于在发送完数据后, MOSI输出为低电平, 影响到了MISO,数据的收取,导致无法正常接收数据;

讨论方案:  MISO和MOSI间接连在一起进行通信???

代码如下:
static void MX_SPI2_Init(void)
{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L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由于此时,发送完数据后,MOSI口将MISO口强制拉低,则无法输出高电平;

各路大神,是否有合适可靠电路进行通信的????
常用接发如下:

网友A:
MISO和MOSI分别串一个电阻再连接到数据端。

网友B:
这个得看和什么器件通信吧,看设备关于输入和输出的说明

网友C:
可以试下MOSI接一个10K电阻到MISO,再由MISO连接到DIO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看和什么器件通信吧,看设备关于输入和输出的说明

你要看清楚我的说明情况,标准四线SPI和非标准SPI三线通讯方式,读数据异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ISO和MOSI分别串一个电阻再连接到数据端。

次方法行不通,在MISO和MOSI分别串,500Ω电阻然后接到DIO后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MOSI接一个10K电阻到MISO,再由MISO连接到DIO管脚。

已经试验,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次方法行不通,在MISO和MOSI分别串,500Ω电阻然后接到DIO后输出波形,如下图所示:

500Ω电阻有点小,以前通常接10K电阻。在nordic的芯片这样用过是可行的。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算常见,碰到这样的器件,一般的用法都是写模拟spi.我一般很少用硬件模块。如果硬要用也可以。
我们首先分析无法读数据的原因,这种芯片一般需要主机先发送读器件命令,让后给从机提供时钟信号让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所以,mosl端口是一个驱动端口,就类似一个电压源,miso口是一个被动口。如果两个口直接连接,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没问题,向从机发数据的时候是一个主动口,两个被动口(单片机一个,器件一个),也没问题,两个被动口都可以接受到发送的数据。但是如果从机想要发数据的时候,从机端口是一个主动口,为了给从机提供时钟信号,主机也需要向外发送00或者ff,这时就有两个主动口发数据,就会产生冲突。数据错误。
楼主之所以接受到00,我想你读数据的那条命令应该就是让单片机发送的00吧?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不同的时候配置mosi端口为不同模式。主机发送函数之前将mosi设置为spi端口,等到接收数据之前,应该把这个端口配置成为浮空输入,并且不要上下拉电阻。如此便可成功!祝好运~

网友F:
连在一起是可以的,先决条件是MOSI配制成准双向IO模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在一起是可以的,先决条件是MOSI配制成准双向IO模式即可

你可以看下我上面的STM32 硬件SPI的方式配置是否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算常见,碰到这样的器件,一般的用法都是写模拟spi.我一般很少用硬件模块。如果硬要用也可以。
...

软件的100%可以,硬件目前读数据还是有问题

网友:
MOSI设置成准双向输出(单片机上常见)后与MISO连接;或者是MOSI管脚再接上一个同相的OC门电路,把MISO接到OC门的集电极,OC门集电极通过几十k电阻上拉,就完成啦。cpu向外输出时,cpu的输入等于cpu输出。cpu从外面输入时,cpu一定要输出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