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初使化时为什么只延时了300us也行,不是要480us吗

楼主:
ds18b20初使化时为什么只延时了300us也行,不是要480us吗?

void dsreset(void)       //初使化
{
  uint i;
  DS=0;
  i=103;         //这里的i=103,我调试时看过只延时了300us啊,和手册上说的480us还差一截呢,为什么这样也行?不是
                   //说ds18b20的时序要求很严的吗?还请大神们赐教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网友A:
哈哈,具体延时时间要看引脚波形的,从程序上不好判断。DS=0之前DS是1还是0?保持的状态是多久?

网友B:
单总线通信,后续可能出问题。累计误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C:
单总线分标准速度和高速两种模式,在高速模式下,延时只要不小于70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具体延时时间要看引脚波形的,从程序上不好判断。DS=0之前DS是1还是0?保持的状态是多久?

没示波器,也不大会玩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总线通信,后续可能出问题。累计误差还是很大的。

你是说这个程序在延时上确实不准,也还没达到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总线分标准速度和高速两种模式,在高速模式下,延时只要不小于70us。

谢谢,我再查查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