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74HC74做脉冲电平翻转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用74hc74做的一个脉冲电平翻转,当单片机输出脉冲的上升沿到74HC74的CLK端时输出翻转,,,正常上电使用中功能都正常,默认上的74HC74会检测到一个脉冲,然后输出为高电平,当使用中时候出现一个短时间的掉电后有恢复上电,掉电时间小于10s时,此时上电74hc74的输出电平保持掉电前的状态,这样就会导致如果在输出状态与默认状态相反时,短暂掉电就会引起设备跳动,导致设备上电状态可能会不一样,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电路如下所示,cp为负脉冲输入信号,control为输出信号

网友:
在电源到地端加一个MOS管放电,还是会有问题,但是时间会变短

网友:
掉电后再上当,状态不保,就是这样。
要说咋办,别断电。

网友:
把清零或置1脚用上,

网友A:
要是两三秒的话,大容量电容,应该可以避免断电。10秒就困难了。这个功能很重要?不行就加个电池,单片机 控制一下,外界掉电后,使电池给74HC74供电,一小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两三秒的话,大容量电容,应该可以避免断电。10秒就困难了。这个功能很重要?不行就加个电池,单片机  ...

这个应该就是电容的影响,导致断电不彻底,从而出现了上面的现象,现在在想办法让其快速放电。虽然示波器实际测试得到的电压只有0.5v但还是影响到了mcu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