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真有那么神吗?

楼主:
由于需要采用PID调节实现伺服系统的温度控制,最近查阅了相关资料,

然而对于PID调节还是有许多困惑:

开发环境:
        开发工具:keil V5.20,
        硬件设备:STM32F103C8T6,ADS1248 ,PT100

目标伺服系统特点:
1、采用电炉丝进行加热,在可控硅的作用下,通过调
      节PWM通道的占空比实现伺服系统的温度控制。
2、存在一个上电便开始转动的风扇一直向电炉丝吹风
3、存在一个散热门,用于堵住进风口和出风口,当门
     闭合时会有部分空气流通,当门开启时,由于风扇
     的作用,大量室内空气被吸入伺服系统,同时大量
     热空气(伺服系统内的空气)在出风口被排出
4、风扇的转动产生了一个循环,室内空气不断的被吸
     入伺服系统,同时伺服系统内地热空气也在不断的
     被排出,吸入与排出的空气量由散热门的开口大小     决定。

困惑:
1、参数整定
无论是是书上还是网上的资料,都是进行一次整定后PID控制器即可投入
使用,基于当前测试结果,(1)随着设定值的不同,温度值越高,加热
时所需PWM占空比将增大;(2)当室温不同时(冬季温度低),散热效
果区别明显,冬季散热快,
那么,在指定的某个特定温度值及当前环境下所获得的PID控制器的参数,
是否可以在上述两个条件改变时都适用呢?
2、超调
在工业控制领域,部分仪器是不允许出现超调的,例如当前的伺服系统就
要求不能出现超调,在使用PID调节时,如何才能既保证响应速度,使伺服
系统快速稳定,同时还不能出现超调呢?
3、降温
许多PID的资料中在进行参数整定、控制上均为升温过程,那么,想要实现
降温,同时降温的温度还不能比设定值低~此时该如何才能确保PID调节既
能在升温过程中不出现超调,又能在降温过程中不出现降温过程的超调呢?

网友A:
关于参数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一次就可投运,需要根据实验调整参数,往往需要多次,尤其是新设计的系统。缺乏整定经验的话,耗时很可能会长很多。就你的描述而言,只要设计到位,一个参数应该能满足,无需根据季节变换参数。
响应速度跟PID参数整定有关,但本质上还是由输入功率的大小决定,而超调跟参数整定也相关,但对于具有大滞后环节的温控系统而言,很难保证满足快速的前提下不超调。解决办法是利用一个独立的辅助算法,在进入预设区时给控制器一个适当的信号,控制器据此做出反应,降低输入功率,极限时甚至可以关闭输出,作用类似一个“保险丝”。
降温需要单独的算法,当然也可以用PID,但参数将截然不同,因为降温时系统的数学模型跟升温时完全不同,连执行器都不一样,但应对原则和技术手段是相通的。

网友B:
也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所得的参数,将其存储在程序中,当环境监测大概在什么情况下时调用就可以了啊,也可以说是一次指定参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参数整定,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一次就可投运,需要根据实验调整参数,往往需要多次,尤其是新设计的系 ...

嗯,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都是刚接触不久的,本身学的专业就是属于偏软件的,,,
第一次采用的方法是试凑法,PID调节范围为设定温度的+-5度,由于在全速加热情况下,温度可以上冲8-15度左右,因此在温度距离设定值20度时采用半速加热,当温度进入PID调节范围时再进行调节,以此减少超调量,不知道这种做法否合理?由于本身使用的参数值就很小,Kp=13,Ki=0.38,(采用的是PI调节)虽然超调小,但是达到稳定所需时间非常长,达不到要求~~

查阅了相关资料觉得大概是自己整定有误,于是决定换种方法整定试试,参照网上的介绍,使用Ziegler-Nichols参数表进行整定,这次的PID调节范围为设定温度值的+-20度,在设定值前20度进入PID调节,设定的温度值为110度,得到一个稳定的波形,在119.7度上下波动(见下图),周期为35秒,Kc为63,计算得:Kp=40.95,Ki=2.34,Kd=171.99,将计算所得的参数填入后进行测试,超调量大的离谱~首次超调达到10-20度左右~~

现在已经被整迷糊了~~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该换种方法实现温控了,,,可否给我点建议,,,这种状况下该怎么做?谢谢了!!

对于上述回答,我还是有点疑问:季节变换对PID调节效果不会产生影响吗?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测试所得的参数,将其存储在程序中,当环境监测大概在什么情况下时调用就可以了啊,也可 ...

可是全年温度不断变化,并且温度曲线的非线性也是个问题,需要根据室温整定出多个参数存储于程序中,感觉有点不现实啊,,,原本我的想法是:将温度分段进行整定,并将其值存储于程序中,通过stm32自带的温度传感器获取当前环境温度,根据设定值与所得温度之差得到相对温度,以此决定采用哪个整定参数进行PID调节,,,不过回去想了想,又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如果真要这么麻烦,感觉PID调节就失去它的作用了,,,

网友A:
PID本身应用的很广泛,是热工控制领域的主流控制算法,但参数整定确实比较麻烦,需要对系统有较深的认识和经验,盲目凑确实很难蒙对。建议你每次开通一个环节,调系数试,弄清楚比例、微分、积分环节的各自作用,然后上两个环节,最终再开启完整的PID,耐心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D本身应用的很广泛,是热工控制领域的主流控制算法,但参数整定确实比较麻烦,需要对系统有较深的认识和 ...

好的,多谢指导!这两天我先看看相关的书籍吧,,,,
上述还有两个问题麻烦你帮我解答下,谢谢!
1、上述那种在接近控制范围时降低加热功率减少超调量的方式在PID调节中是否合理?
2、季节变换为什么对控制效果产生影响?季节不同,室温不同,从进风口进去的空气温度就不同,
     这将造成降温速度不同,这些因素不会对PID调节产生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指导!这两天我先看看相关的书籍吧,,,,
上述还有两个问题麻烦你帮我解答下,谢谢!
1、 ...

A1:算法设计合理、参数整定到位的话,超调当然是可以控制在一个很低的范围内,绝对不准许超调时,如我在前帖中所言,设置一道“软保险”就是。
A2:季节变化当然会有影响,但只要在设备要求的温度范围内,那么同一算法和参数整定就应该能够适应,否则还怎么能叫做“自动控制系统”?在系统正常时,只有一种可能会令控制系统失效,那就是环境温度超标,超过了调节器能够应对的极限。比如,环境温度已经高于你的控制目标温度,而你的系统内又没有制冷设备。或者,环境温度已经低到即使你100%输出加热功率,系统也无法达到你的控制目标。

网友D:
有 I的存在想实现无超调不大可能,至少会超1个控制粒度,,即便是温度稳定之后,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同样的输出大小也不可能维持的住,,,,牛X到顶天了也只能控制到正负1个测量粒度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I的存在想实现无超调不大可能,至少会超1个控制粒度,,即便是温度稳定之后,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同样 ...

嗯 可以有0.5度的超调(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