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实验遇到的一些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
    VGA时序图:
    显示模式:

     那么对于800x600x60hz的显示模式,显示图片的时间应该是下图所示:
    设计的电路图如下:
说明:U1是锁相环来实现频率转换,U2是同步模块设置显示模式,U3是显示控制模块
~~~~~~~~~~~~~~~~~~~~~~~~~~~~~~~~~~~~~~~~~~~~~~~~~~~~~~~~~~~~~~~~~~~~~~
~~~~~~~~~~~~~~~~~~~~~~~~~~~~~~~~~~~~~~~~~~~~~~~~~~~~~~~~~~~~~~~~~~~~~~
问题描述:

1、如果我按照上面原理设置的话,代码如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定义显示图片的时间
        if(!RSTn)
                isReady <= 1'b0;
        else if((Count_H > 11'd216 && Count_H <11'd1017) && (Count_V > 11'd27 && Count_V <
11'd628))
                isReady <= 1'b1;
        elseA
                isReady <= 1'b0;

没有下载程序时这一块是有显示的,说明屏幕应该没问题:

显示出来是这样的,左边红框内应该显示的但没显示出来:

后来我将上面的设置修改了一下,行时序直接从同步段开始,也就是Count_H > 11'd128,结果是右边少了一小块:

下面贴出完整代码(我参照低级建模上面的代码修改的):
###同步代码
/**
*同步模块
*/
module sync_module(
        CLK,RSTn,
        VSYNC_Sig,HSYNC_Sig,Ready_Sig,
        Column_Addr_Sig,Row_Addr_Sig
);

input CLK;
input RSTn;
output VSYNC_Sig;
output HSYNC_Sig;
output Ready_Sig;
output [10:0] Column_Addr_Sig;
output [10:0] Row_Addr_Sig;

/************************************************/
reg [10:0] Count_H;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Count_H <= 11'd0;
        else if(Count_H == 11'd1056)
                Count_H <= 11'd0;
        else
                Count_H <= Count_H + 1'b1;

/************************************************/
reg [10:0]Count_V;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Count_V <= 11'd0;
        else if(Count_V == 11'd628)
                Count_V <= 11'd0;
        else if(Count_H == 11'd1056)
                Count_V <= Count_V + 1'b1;//&&&&

reg isReady;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定义显示图片的时间
        if(!RSTn)
                isReady <= 1'b0;
        else if((Count_H > 11'd216 && Count_H < 11'd1017) && (Count_V > 11'd27 && Count_V <
11'd628))
                isReady <= 1'b1;
        else
                isReady <= 1'b0;

/************************************************/
assign VSYNC_Sig = (Count_V <= 11'd4)?1'b0:1'b1;//同步段为低电平,其他三段为高点平,行信号输出
assign HSYNC_Sig = (Count_H <= 11'd128)?1'b0:1'b1;//同步段为低电平,其他三段为高点平,列信号输出
assign Ready_Sig = isReady;//信号准备完毕标志输出

/************************************************/
assign Column_Addr_Sig = isReady?Count_H-11'd217:11'd0;//列地址信号输出,从0开始
assign Row_Addr_Sig = isReady?Count_V-11'd28:11'd0;//行地址信号输出,从0开始

/************************************************/
endmodule

###显示控制代码
module vga_control_module_nine(
CLK, RSTn,
Ready_Sig, Column_Addr_Sig, Row_Addr_Sig,
Pix
);
         input CLK;
         input RSTn;
         input Ready_Sig;
         input [10:0]Column_Addr_Sig;//800列地址
         input [10:0]Row_Addr_Sig;//600行地址
         output [15:0] Pix;

/************************************************************/
        parameter         RED        =        16'hF800;
        parameter         GREEN        =        16'h07e0;
        parameter         BLUE        =        16'h001f;
        parameter   YELLOW = 16'hFFE0;
        parameter         CYAN        =        16'h07FF;
        parameter         BLACK        =        16'h0000;
        parameter         WHITE        =        16'hFFFF;

/************************************************************/
reg [15:0]        PColor;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RSTn)
                PColor <= 16'd0;
        else if(( Column_Addr_Sig>0) && ( Column_Addr_Sig<800))
        begin
                        if((Row_Addr_Sig>0) && (Row_Addr_Sig<100))
                                PColor <= RED;
                        else if((Row_Addr_Sig>101) && (Row_Addr_Sig<200))
                                PColor <= GREEN;
                        else if((Row_Addr_Sig>201) && (Row_Addr_Sig<300))
                                PColor <= BLUE;
                        else if((Row_Addr_Sig>301) && (Row_Addr_Sig<400))
                                PColor <= YELLOW;
                        else if((Row_Addr_Sig>401) && (Row_Addr_Sig<500))
                                PColor <= CYAN;
                        else if(Row_Addr_Sig >501)
                                PColor <= RED;
        end
        else
                PColor <= BLACK;
end

assign Pix = PColor;

endmodule

网友:
同学,有一些资料你看能不能帮助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290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