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_显示分辨率

楼主:
1、屏幕分辨率和显示分辨率什么关系?
       800x600x60hz的显示模式在1920x1080的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图片,那么时候显示分辨率是多少?

2、800x600x60hz的显示模式时,时钟为40Mhz。
       1056x628x60=39.8M=40M

网友:
1,   800x600x60hz的显示模式, 显示分辩率 是  800x600, 与显示器的分辩率无关(当然,前提是 显示器的分辩率要 大于或等于 显示分辩率)

2,   800x600x60hz的显示模式, 显示分辩率 是  800x600 = 480000,
     1056x628x60hz的显示模式, 显示分辩率 是  1056x628 = 663168,
     明显后者高许多。至于时钟为40Mhz。与 显示分辩率 无关,只是当 显示分辩率很高时,时钟频率不能太低,否则刷新跟不上。

网友:
楼主写的第1条是疑问句,第2条是叙述句,不知将两者并列的意图是什么?
第2条中等式3端的结果都互不相等,只是接近而已,好歹该用“约等号”≈或≒吧?
猜测楼主习惯于不咋严谨,得过且过的性格……

猜测:第2条中莫名其妙地出现的“1056×628”数字,或许是指显示800×600图像时,包括消隐区间在内的整个扫描区间。这就是说,用40MHz时钟做800×600的VGA显示很合适。

再补充一点,赫兹、兆赫兹等国际单位的缩写也是有约定的:Hz、MHz。
大小写乱用虽一般也能读懂,但尽可能让读者少一点愣神,多一分方便,好吗?

网友:
同学你好,第一个问题屏幕分辨率一般是指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屏幕具有的像素个数,这样也决定了该显示屏的最高显示模式,比如现在大多数显示屏都是最高1920x1080@60fps,就是水平1920个像素,垂直1080个像素,刷新速率60fps。当然这是极限情况下,还可以向下兼容,比如你这里800x600@60fps,在最高支持1080P的显示器也是可以显示的,只是当他显示时可能做一些插值操作(如果有一些图像处理的知识应该能理解),反而感觉会有一些模糊罢了。

网友:
同学你好,第二个问题,首先要提出一个像素时钟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时钟同步显示一个像素,这样加上消隐区间,比如你这里800*600@60fps实际上就是1s内进行了1056*628*60次时钟同步,这样算下来时钟需要39.8MHz的样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1、PC输出信号的分辨率与显示器也有分辨率无关,800x600@60Hz的信号输入到一个1080P的显示屏上,显示屏内输入信号经过内部Scaler缩放后,驱动显示面板显示。如果显示器支持点对点显示,则实际显示区域的像素点数仍为800x600。
2、可以借助5楼的说法理解,标准显示信号一般符合VESA标准,在视频信号传输的过程中,数据带宽并不是一直传输有效的视频信号,仅仅对于一行信号来说,除了有效显示数据信号外还有行同步、前沿、后沿等信号(如下图)

VESA对800x600@60Hz信号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