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用1602显示问题

楼主:
这下面是一个用1602显示温度的函数,我想问的是用1602显示就必须要用到#include 这个头文件吗?
不用这个头文件的话就不能正常显示实时数值吗?
还有就是unsigned int tmp = abs(v); 这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void display(int v)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datas[] = {0, 0, 0, 0, 0};
    unsigned int tmp = abs(v); //请问这个abs(v)求绝对值函数有的作用是什么?是取整数的意思吗?但v在前面的
                                           //函数里已经int化了,想了很久不明白,还请大神们赐教!!
    datas[0] = tmp / 10000;
    datas[1] = t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mp % 1000 / 100;
    datas[3] = tmp % 100 / 10;
    datas[4] = tmp % 10;
    writeComm(0xc0+3);
    if(v < 0)
    {
        writeString("- ", 2);
   }
    else
    {
       writeString("+ ", 2);
    }
    if(datas[0] != 0)
    {
        writeData('0'+datas[0]);
    }
    for(count = 1; count != 5; count++)
    {
        writeData('0'+datas[count]);
        if(count == 2)
        {
            writeData('.');
        }
    }
}

网友A:
int类型是带符号说,说明你的参数v带符号,这里取绝对值是为了好计算,你的tmp是无符号的,不绝对值计算会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类型是带符号说,说明你的参数v带符号,这里取绝对值是为了好计算,你的tmp是无符号的,不绝对值计算会 ...

那我把他改成这样 void display(uint v),这样的话V也是无符号的了啊,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那个求绝对值函数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把他改成这样 void display(uint v),这样的话V也是无符号的了啊,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那个求绝对值函数 ...

不行的,你跑一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你跑一下试

试过了,确实不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用数码管显示时,不用那个求绝对值函数也行,为什么到1602上面就不行呢?那个求绝对值函数也就是去小数点的作用啊,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你跑一下试

刚我又试过了,可以啊,那就是说不用那个求绝对值函数也可以一样正常显示实时温度。
但我自己写的也没有用那个求绝对值函数,为什么就不能正常显示呢?显示出来的都是0,好像温度没实时传过来一样,也不知道是1602那块的延时问题还是其它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