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搞NFS,操作系统是Ubuntu。
参考下面这个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48c1140100w4eq.html

操作如下: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就两步 (因为是虚拟机)

第一步:实现主机与虚拟机的互通(不是单向ping通),实现主机与板子的互通,实现虚拟机与板子的互通

第二步: 虚拟机里对nfs设置好相应的东西就好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迅为的这个教程,http://www.oschina.net/question/2371345_21587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迅为的这个教程,http://www.oschina.net/question/2371345_2158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