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源电路设计(求助)

楼主:
1.要求:自主设计硬件电路,实现高效率、高可靠、开关型电源。由单片机控制,具有液晶显示测量值等功能。
2.技术指标:
固定输出电压5V,±12V
可调输出电压5V~15V;
用单片机的液晶模块显示输出电压。
新手表示没有思路,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在还没做这个课程设计之前,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电路完全自主设计  还是  自己设计电源部分然后再结合已有的单片机开发板一起配合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还没做这个课程设计之前,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电路完全自主设计  还是  自己设计电源部分然后再 ...

1、同一开关电源,要同时实现5V、±12V和可调输出电压5V~15V是不可能的。
2、多路固定电压输出的开关电源,只有一路可以稳定,其它各路只能相对稳定。所谓相对稳定,是指交流市电电压发生变化时保持稳定,但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会有变化,虽然变化不大。例如,5V稳定,±12V则在负载变化时有一点变化。
3、可调输出电压5V~15V,必须与5V、±12V分开,不可能是同一开关电源。若可调输出电压5V~15V也由5V、±12V那个开关电源供电,该开关电源需要另一路大于15V的输出,然后用线性控制电源或者可变输出的开关电源将其变换到5V~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还没做这个课程设计之前,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电路完全自主设计  还是  自己设计电源部分然后再 ...

“到底是电路完全自主设计  还是  自己设计电源部分然后再结合已有的单片机开发板一起配合完成?”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