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电路设计

楼主:
目前需要做一个工作在-30℃的环境下,根据手册所有的器件都是满足温度要求的,但是电路的设计是否满足温度要求?如果不满足应该如何改进?做PCB板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焊接器件时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各板子之间的连接线除了材质耐低温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先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
零下30度,还不算太低。

电路没多大问题,关键是器件

有些电解电容,在低温时不行。

网友:
别把抵抗低温的艰巨任务交给PCB,
月兔在月亮上过夜也是启用辐射源保温的;
与其伤透脑筋在PCB上,不如考虑辅助保温措施。

网友:
-40℃都设计过,尚不需要特殊的设计。这个温度对电路板及焊接工艺而言不算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