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译Linux模块驱动

楼主:
Linux驱动编译方式一种是直接编译进kernel内核,一种是编译成模块。
编译成内核很简单,但是编译驱动模块要自己写make命令。
我现在手头有个Android的工程,想把驱动编译成模块*.ko,参照书《Android深度探索 卷1 HAL与驱动开发 》里的代码,不太理解:

S3C6410_KERNEL_PATH=/root/kernel/linux_kernel_2.6.36
export PATH=$PATH:/root/compilers/arm-eabi-4.4.3/bin

make  -C $S3C6410_KERNEL_PATH  M=${PWD}

这几行shell是什么意思?
万能的网友谁给我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百度了一下,稍微了解了,现在只剩下内核路径不太懂,“”make  -C $S3C6410_KERNEL_PATH  M=${PWD}“”中的S3C6410_KERNEL_PATH这个路径是”S3C6410_KERNEL_PATH=/root/kernel/linux_kernel_2.6.36“这句赋值的,但是不理解这路径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一份新的工程,哪个目录下有这个路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稍微了解了,现在只剩下内核路径不太懂,“”make  -C $S3C6410_KERNEL_PATH  M=${PWD}“”中 ...

这个是你内核的路径啊,编译驱动里要依赖内核中的头文件

网友:
http://wiki.ubuntu.org.cn/%E8%B7 ... B7%E5%86%99Makefile

自己好好看吧
项目一大起来 不得不好好学makefile怎么写了,尤其是要看懂顶层目录的Makefile文件

网友:
you can search it in google websit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内核的路径啊,编译驱动里要依赖内核中的头文件

是宿主机的内核路径还是目标板的工程内核路径?因为宿主机一般也是Linux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宿主机的内核路径还是目标板的工程内核路径?因为宿主机一般也是Linux吧

目标板的,不然后编译的驱动会提示兼容性问题而加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