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pwm整流及其simulink仿真的几个问题

楼主:
在学习pwm整流器的simulink仿真,matlab中的自带例程为power_3levelVSC。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如图1:
图1:
上面几个模块为主电路,下面蓝色模块为控制电路。主电路从左到右依次为三相交流电源、交流负载、变压器(600:240)、R+L、igbt桥和直流负载。在此处有两个问题:

Q1、主电路模型图2:
图2:
我的疑问是,仿真中有一个变压器Tr1,将交流电源的600v变为了240v,变压器二次侧的240V加在了RL的左侧,即对应到图2中的Ua、Ub、Uc应该为240V。但是图1仿真中的做法是将变压器一次侧的600V而不是二次侧的240V进行abc-dq变换,进而再进行控制。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

Q2、在仿真例程中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模块打开后,设置的参数是一个变量,比如下图中是一个pid模块,例程中将三个参数分别设为Kp,Ki,Kd,所以我想请问,这些量是在哪里定义的呢?我该去哪里找呢?
图3:

本人还是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第二个问题搞明白了,这写参量是封装成mask的时候建立的变量

网友:
感觉还是设置的问题,变压器变换比是600:240,如果simulink仿真使用的变压器Tr1模型正确,变压器是由互感原理产生的,从哪侧仿真是否可以软件控制。
因为,如果把漏磁和漏阻去掉,就是简单的比例关系,当主线圈电流发生变化时,会对次级线圈的感应电压,反之,当次级线圈产生电流变化时,也会对主线圈上产生相应的变化,这里关键是漏磁和漏阻是否是simulink仿真能设置的
如不能设置,关系到结果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