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0被识别为NULL了,,该怎么解决?

楼主:
为了节省内存占用量,多个调用函数的参数都是指针地址,并添加了空指针判断,
结果在调用PID函数后,我对输出结果进行判定是否为空,若为空则返回,代码如下:
PIDout = PID_PidRun(Pid);//获取PID增量模式下的输出结果

        if(NULL == PIDout){
  DEBUG_PRINT("channel %d, PIDout is %s\n",Channel+1, "NULL");
  return;
        }

结果发现串口助手中显示所有通道输出结果均为NULL,,,,在将空指针判定
的返回值修改为0后依然如此,修改为其它数值仍然显示为NULL,,,检查后发
现,我在PID_PidRun(*Pid)中有段对通道状态进行判断的语句,以此决定后续操作,
当通道状态为关闭(0)时直接返回0,将该段语句的返回值0修改为1时串口助手中
就不再打印NULL信息了,,,代码如下:
// 判断通道PID控制是否启用
        if( 0 == (* Pid).Channel_Switch)
        {
                return 0;
        }

因此,NULL的产生原因是因为这里NULL和0是同一个东西,,,
NULL不是专门用于指示指针为空吗?好多地方的空指针检测都是返回NULL,,
而且程序中0还是有用的返回值,,,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将空指针的返回值修改为-1之类的非0数值吗?

网友A:
NULL 为 0 这这个标准是不会变的

再就是指针如果等于-1 请问它指向哪里?能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ULL 为 0 这这个标准是不会变的

再就是指针如果等于-1 请问它指向哪里?能读吗?

不是,,是我代码中的逻辑有错误,,,
本身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为float,并不是返回指针类型的变量,
因此,这时候返回值就不应该为NULL了,,采用其它数值
作为出错返回值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既然0和null

网友:
是啊,既然两者混淆,就用另一个值好了

网友:
哦,搞半天你对非指针返回值用null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