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 altium 15 分割内电层 怎么画啊?

楼主:
按照论坛查到的打开内电层,place---- line, ad15可以直接在内电层上画出分割区域,怎么我按照P>>L,直接画出来的效果是个框啊?双击区域也没有效果。

网友A:
先选择你要画的层,然后再菜单里面选择放置->线,然后画线,如果直接使用快捷键P->L的话 默认是画在top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你要画的层,然后再菜单里面选择放置->线,然后画线,如果直接使用快捷键P->L的话 默认是画在top层的 ...

是画在GDN层上面的啊,不然线的颜色不会是绿色的啊

网友B:
你的内电层设置的问题吧??你内电层设置的是正片形式的就是出现一个框。如果你设置的是负片形式的话那就会直接划区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内电层设置的问题吧??你内电层设置的是正片形式的就是出现一个框。如果你设置的是负片形式的话那就会 ...

内电层是按照ad的PCB生成步骤一布布走的啊,帮忙看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电层是按照ad的PCB生成步骤一布布走的啊,帮忙看看呢,谢谢

不关你是不是按pcb生成步骤走的问题啊。。本来pcb生成多层板子的时候就可以自己选择内层是要正片还是负片的。都可以用的。没关系的。只是负片相当于正片反过来的意思,正片就是画上去的是铜,负片就是画上去的地方不要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