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V输入 输出3.3V DC/DC

楼主:
求 大师指点  谢谢。

网友:
上百度搜索图片,电路挺多的。

网友:
找块升降压芯片照着做呗,但不说电流,没人敢推荐具体型号。

网友:
一般的的LDO就可以,但是要求质量好的,可以去TI

网友:
一般的话,用常用的LDO就可以实现,如果要求质量好的话,建议用TI的,或者其他一些大的厂家的。像TI的官网就可以让你选型

网友:
最好是用同步整流的DC-DC,得看你需要多大电流的芯片了。

网友:
需要ac-dc dc-dc模块可以找我,特殊参数可定制

网友:
需要多大电流的

网友: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