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学串口通信时WIN7上没有超级终端,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软件代替?

楼主:
想问一下,学串口通信时WIN7上没有超级终端,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软件代替?

我开发板上就只有一个CH340T的转换IC,没有MAX232
就用STC-ISP上的串口助手可以吗?但我试过好像不行啊,接收到的都是乱码。
如果不行下个什么软件可以呢?麻烦大侠们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波特率要设置对,也可以安装SecureCRT

网友B:
随随便便写个串口调试助手不就行了

电脑如果带了串口可以直接用,没有也可以用USB转串口芯片用

接收的是乱码 那是波特率的问题了

网友:
串口助手网上一大把   putty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随便便写个串口调试助手不就行了

电脑如果带了串口可以直接用,没有也可以用USB转串口芯片用

接收 ...

水平有限写不出来呢,我这开发板上就有USB转串口的,ch340就是吧,只是我在stc-isp上的串口助手上试过,不行啊,设置的也是9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波特率要设置对,也可以安装SecureCRT

嗯,我想问就用STC-ISP那上面的串口助手不行吗?

网友:
我刚下了试过,怎么那个上面没有字符显示的,我程序上写的本来是要显示字符a的,到那上面显示出来就是B5了,请我怎么知道我这个有没有发错呢?

网友C:
串口助手 或 putty,这两个配合,功能很全了,应该够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口助手 或 putty,这两个配合,功能很全了,应该够你用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用STC-ISP上的串口助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