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版降温

楼主:
求大神解释,PCB板除了通过FAN降温,能否通过特殊原件实现降温?<我是小白,求精解>

网友A:
可以的。一个你本身在pcb板子设计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散热的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发热元件与其他元件分开些。布局上进行考虑,或者弄点铜皮增加散热,又或者可以自己在pcb板外做文章,比如用隔热片,散热片之类的东西。

网友:
管理员的回复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一个你本身在pcb板子设计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散热的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于发热元件与其他元件 ...

大神,还有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板上散热处理的方法没,比如,通过某些可以实现热转换的元器件啥的来降低板子温度。。。跪求精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有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板上散热处理的方法没,比如,通过某些可以实现热转换的元器件啥的来降低板 ...

镂铜,加锡

网友:
可增加过孔,让空气起到对流作用,从而增强散热效果,孔的数量要依据空余的地方,同时要考虑机械性强度,不至于让板子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