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F光纤配线架-电信移动联通

楼主:
ODF光纤配线架(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ODF光纤配线架|ODF光纤配线柜(ODF配线柜容量:288芯、576芯、648芯、720芯、864芯、1152芯、1440、1728芯、2016芯)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光纤配线架YD/T 778-2006《光纤配线架》Q/CT 2354-2011《中国电信光总配线架技术要求》|FTTH接入层光纤分配架(Fiber Optic Distribution frame),又称光纤配线柜,是用于光纤通信网络中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连接及管理的配线设备。在本设备上可以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以及各种光纤的熔接、跳转、冗纤盘绕、合理布放、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套设备。

一.简介
GPX2000-I型光纤配线架是用来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的设备。在本机柜上能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对光纤的熔接、配线连接、冗余尾纤的盘绕、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光缆、光纤)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
GPX2000-I型光纤配线柜是我公司研制开发的高容量、大密度、全正面操作的光纤配线柜。它同时适用于普通光缆和带状光缆,本架由机柜、光纤储纤单元、光纤单元体及光纤直熔配线单元等部分组成。由于采用模块化的结构,用户可根据容量的配置功能模块的数目进行灵活的安装。

·安装标准: 19英寸安装.
·材 料: 材料全部要求为Q235以上优质冷轧钢板,顶底框,立柱材料厚度1.5mm以上.
·规 格: 高*宽*深MM:2260*600*600及高(2000或2200或2260)*宽(600或800)*深(600*800).
·颜 色: RAL:7035灰白色;GY-09冰灰色;Z44浅驼灰色可选;也可以定制.
·前 门: 钢化玻璃门,铁门,网孔铁门可选.
·后 门: 铁门,网孔铁门,单开门或双开门可选.
·进线方式: 能同时满足上下进线.
·表面处理: 机架整体采用静电喷塑处理.
·整体结构: 机架整体为拼装式结构,全正面操作.
·机架接地: 机柜保证电气导通,有完善的接地系统.
·
机架安装: 机架可以并列安装,并且有合理的走线通道.

产品简介:
封闭式架体结构,正面双开门、左右侧板可拆卸,方便并架
免单元箱设计, 12芯熔配一体化模块直接插拔使用,配置灵活
适用于FC、SC、LC、ST(ST需加适配器法兰)四种适配器
可安装分光模块,分光模块与熔配一体化模块安装尺寸完全兼容
全正面操作,上、下进缆方式可自由调配
可靠的光缆引入、固定保护装置,同时适用于带状光缆及非带状光缆操作
大容量尾纤、跳纤盘绕空间,合理走纤路由
光纤、光缆在任何位置的弯曲曲率半径大于37.5mm

ODF光纤配线架特点:
1.配线箱内采用抽屉式结构,操作时可抽出,完毕后放回。
2.采用镀锌处理冷轧钢板和表面喷涂的工艺,光纤分配盘采用掺杂阻烯材料的喷缩材质,轻便灵活,又结实耐用,具有光缆引入,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端与尾纤熔接功能,用户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单元数量或法兰盘数量
3.模块化设计:19英寸标准,单元体及每个模块均可单独取出,方便灵活配置与扩容。
4.易升级:可用作传统的ODF,也可平滑地增加智能化光纤管理功能,且不影响正常的业务通信。
5.易操作和维护:独立、清晰的功能分区方便操作和维护;通过跳纤实现交叉连接,走纤路由清晰,运维管理方便;全正面操作,支持前后及左右并柜安装或靠墙安装,易于安装与维护。

ODF光纤配线架在综合布线系统中的应用:
综合布线系统中,配线架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布线或设备端接,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较大的正面标识空间方便端口识别,便于管理,符合19"机架安装标准。目前,该产品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规模商用,为运营商带来多项价值:
1.大容量,高密度,减少机柜布放数量,节约机房空间,增加机房的利用率;
2.实时监控端口,可提高故障定位效率,减少人力成本;
3.智能施工确保路由信息准确,减少沉没端口,节约运维成本;
4.eID电子标识减少纸质标签带来的信息泄露隐患;
5.智能中间配线柜配合智能光纤配线架,可实现机房智能化和电子化,易于部署和维护。

二.主要性能指标
1.使用条件:
    1)工作温度:-5℃~+40℃
    2)相对湿度:≤85%(+30℃)
    3)大气压力:70Kpa~106Kpa
2.光电性能:
    1)连接器衰耗(包括插入、互换和重复)≤0.5dB
    2)互换性附加损耗≤0.2dB
    3)重复性附加损耗≤0.1dB
    4)回波损耗≥40dB
    5)插拔耐久性寿命>1000次
    6)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绝缘,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
    7)机柜高压防护地与机柜间耐压>3000V(DC),5S不击穿,无飞弧
3.适用性指标:
    1)标称工作波长:850nm、1310nm、1550nm。
    2)光纤活动连接器:符合GB12507以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3)光纤光缆应符合GB/T11819和GB /T7424的规定。
4.外形尺寸及容量:
    1)外形尺寸:2000800400|2200800400|20008004002200900300|20001200*400(H×W×D)(mm)。
    2)最大容量:2880芯。

三.安装
机柜为国际标准通用19″机柜,采用进口电解板经特殊工艺制造,表面喷塑处理,外形美观大方。机柜底部采用4个M10×80的膨胀螺钉(随机附件)紧固于地面。顶部采用角连件用菱形螺母与机房走线槽道固定。
1) 使用和操作
1、光缆开剥、固定及保护
1、将光缆从上方或下方的光缆入孔引入架体
2、带状光缆的开剥及固定
2.1光缆开剥长度为:2.5 米+光缆开剥处到距离最远的熔接配线模块距离(可视实际情况变化),铠甲层预留40mm,中心加强芯预留150mm(两侧加强芯留55 mm);
2.2在光缆开剥处套上热缩套管,用电吹风加热,使热缩套管将光缆开剥处包紧,尾纤清理干净,每带均套上保护套管,保护套管在铠甲层处预留65mm裸带;
2.3将光缆从裸带处放入保护接头,再将松    套管部分可用胶带缠绕,使其外径与保护接头相匹配,推入保护接头,使光缆加强芯穿过螺母座槽,喉扣挂在光缆固定板钩上,拧紧喉扣螺钉及加强芯紧定螺钉;
2.4按顺序将带有保护扁管的每一带光纤轻轻压入保护接头固定槽内,每一槽最多可压三带;
2.5将接头盖小端头部插入保护接头对应部分,再将大端压下,保护接头安装完毕;
3. 非带状缆的开剥及固定
3.1 光缆开剥长度为:2.5米+光缆开剥处到 距离最远的熔接配线模块距离 (可视实际情况变化),铠甲层预留40mm,加强芯预留150mm;
3.2 在光缆开剥处套上热缩套管,用电吹风加热, 使热缩套管将光缆开剥处包紧;
3.3 视尾纤本身的保护情况决定是否加护套管;
3.4 用喉扣将光缆固定在光缆固定板上。

4.适配器及尾纤的安装
1.  带状尾纤安装
1.1抽出一个光纤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将12个适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依次为蓝、橙、绿、棕、灰、白、红、黑、黄、紫、粉红、浅蓝)将尾纤头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1.3将光分支器沿着两个圆柱压入,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储;
1.4将光分支器后面的裸带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模块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1.5将剩余裸带盘储于模块正面熔接区内, 盖好上盖板;
1.6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熔配单元箱内相应的位置。
2.单芯尾纤安装
2.1从熔配单元箱中抽出一个一体化模块,放置于工作台上,取下上下两面盖板,将12个适配配器(FC或SC)对准安装槽由上向下压入,注意适配器导向槽朝上。
2.2将标识好的12根单芯尾纤头由模块背面穿至正面,按一体化模块上1-12的顺序插入适配器并拧紧,注意尾纤的插入方向必须与适配器的导向位置一致。
2.3将冗余尾纤在模块背面尾纤盘绕区盘绕1-2圈,用线扎将12根尾纤在图示位置扎固,然后按图示将尾纤自由端的外护套管与纤维剥除并将其从一体化模块中间长方孔穿至正面,盖上背面盖板;
2.4将剥除松套管的12根单芯尾纤盘储于模 块正面熔接区内(见右图),盖好上盖板。
2.5将一体化模块依次插入旋转插箱内相应的位置。

5、熔接操作
1.1取出一体化模块放置于熔接工作台上,揭开正面盖板,释放盘储于熔接区内的尾纤;
1.2将外线裸纤保护套管端部用线扎固定在图示位置,裸纤进入熔接区;
1.3在尾纤、光缆纤芯其中之一套上熔接保护套管,然后用熔接机进行熔接。检验合格后,将熔接保护套管移至熔接点,在熔接机上进行热收缩;
1.4将冗余的裸纤(尾纤和光缆纤芯)在熔接区如图盘储好;
1.5盖上模块正面盖板;
1.6将裸纤保护套管在模块正面外圈盘好,出口处用线扎固定;
1.7每芯光纤做好标识记录;
1.8将一体化模块插入原来位置;
1.9完成整个架体的熔接。
6、光纤跳线
1.1建议选取直径Ф2的跳线(易于管理,占空间小);
1.2将跳纤一端插入适配器,另一端在储纤单元上盘储后,与相应的适配器连接;
1.3保证跳纤自由弯曲半径大于40mm。

订购指南
产品名称
型号
规格(mm)
容量
使用环境
备注
高x宽x深
光纤配线架
GPX2000-II
2000*800*400
720芯
室内
封闭式
GPX2000-VI
2000*650*300
720芯
GPX2000-VII
2000*840*300
720芯
GPX2000-III
2000*800*300
720芯
GPX2000-IIIA
2000*1200*300
720芯
GPX2000-IIIB
2000*1200*300
720芯

表一:光纤配线架配置表(采用单层/双层分路器托盘):
产品型号
机架尺寸(mm)
高×宽×深
12芯一体化托盘数量
满配容量(无分路器托盘)
备 注
3W CT GPX09T
2000×840×300
分路器托盘按用户需求配置,1/2×16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1个一体化托盘空间,1/2×32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2个一体化托盘空间。
2200×840×300
2600×840×300

表二:小容量ODF配置表
产品型号
机架尺寸(mm)
高×宽×深
12芯一体化托盘数量
满配容量
(无分路器托盘)
存储单元
(数量)
备 注
3W CT GPX09T
720×520×250
144(壁挂)
分路器托盘按用户需求配置,1/2×16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1个一体化托盘空间,1/2×32分路器终端托盘占用2个一体化托盘空间。
2000×600×300
2000×600×300
2200×600×300
2600×600×300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慈溪华脉通信设备厂)

光配系列(ODF):SC快速连接器,光纤冷接子,光纤座面盒,光纤面板,光缆交接箱,光纤楼道箱,光纤适配器,熔纤盘,光纤跳线,尾纤,ODF配线箱,光缆接头盒,光纤面板,终端盒,光纤配线单元,光纤配线架(柜)

总配系列(MDF):10回线保安排,16回线保安排,25回线保安排,32回线测试排,100回线保安排,128回线测试排,各类型保安单元,告警器,总配线架。 各类型保安单元,告警器,总配线架(柜)

数配系列(DDF):仿西门子数字配线架,仿NEC数字配线架,同轴连接器。

综合布线产品:网络配线架,理线架,110跳线架,超5类,6类模块,信息面板,卡接模块,科隆模块,分线盒,网络与通信工具及其他通信产品12芯等。

设立专门的维护部门,推行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在时间解决客户的后顾之忧。

一,售前服务

1,派专员为用户介绍国内,国外行业执行标准,介绍我厂的产品特点及概况,为用户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素材。

2,技术方案,派专门技术人员,商务人员进行技术交流,商务交底。可以组织贵公司人员来厂考察指 导。在整个投标过程前后及时提供产品的性能,特点,方案设计图纸以及各种参数,积极配合好贵公司选择满意的产品制造商。即使由于其它各方面因素,没有选择我厂的产品,我厂也愿意就此项目为贵公司提 供技术咨询,以便贵公司采购到技术先进,价格合理,性能可靠的产品。

二,售中服务

1,我厂在技术设计中,优化设计,精益求精,与设计院,贵公司密切合作,保证设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并积极听取现场操作员的要求,完善设计,若设计院有更改需要,使用单位有特殊需要,我厂将全力满足其要求,并想尽办法,与各方面协调好合作关系。

2,选择国内最好的配套件制造厂商家,既满足性能要求,又便于以后的维修,配件供应。 3,在制造过程中,我们全力配合安排图纸审查,产品监造,检查验收等各阶段工作,使产品发运前的 所有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开展。

三,售后服务

1,产品发到用户,我厂派专人与贵公司有关人员共同开箱清点。

2,在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期间,我厂派现场工作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亲临现场免费指导安装调试,保证产品正常顺利运行。

3,免费培训技术及维修人员,并与维修人员建立联系,在维修使用方面,做长期的技术支持。在贵单 位使用设备期间,提供24小时的维修,以保证用户使用要求。

4,供应备件及时,确保用户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