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配线柜(ODF)

楼主:
三网融合ODF光纤配线架是用来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的设备。在本机柜上能实现对光缆的固定、开剥、接地保护;对光纤的熔接、配线连接、冗余尾纤的盘绕、配线调度等功能,是传输媒体(光缆、光纤)与传输设备之间的配线连接设备。

三网合一ODF光纤配线架是我公司研制开发的高容量、大密度、全正面操作的光纤配线柜。它同时适用于普通光缆和带状光缆,本架由机柜、光纤储纤单元、光纤单元体及光纤直熔配线单元等部分组成。由于采用模块化的结构,用户可根据容量的配置功能模块的数目进行灵活的安装。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共为连接世界!信息沟通心灵!

采购热线:13566547939/15258345611

ODF光纤配线架(柜)144芯光纤配线架(柜)、288芯光纤配线架(柜)、576芯光纤配线架(柜)、720芯光纤配线架(柜)、864芯光纤配线架(柜)、960芯光纤配线架(柜)(可订做更大容量配线架)

网友:
ODF光纤配线架简介
      ODF(Optical Distribution Frame)光纤配线架是专为光纤通信机房设计的光纤配线设备,具有光缆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接功能、调线功能、
      光缆纤芯和尾纤保护功能。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该设备配置灵活、安装使用简单、容易维护、便于管理、是光纤通信光缆网络终端,或中继点实现排纤、跳纤光缆熔接及接入必不可少的设备。
      它是光传输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配套设备,主要用于光缆终端的光纤熔接、光连接器安装、光路的调接、多余尾纤的存储及光缆的保护等,它对于光纤通信网络安全运行和灵活使用有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光通信建设中使用的光缆通常为几芯至几十芯,光纤配线架的容量一般都在100芯以下,这些光纤配线架越来越表现出尾纤存储容量较小、调配连接操作不便、功能较少、结构简单等缺点。现在光通信已经在长途干线和本地网中继传输中得到广泛应用,光纤化也已成为接入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新的光纤网建设中,都尽量选用大芯数光缆,这样就对光纤配线架的容量、功能和结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ODF特点:
      1、标准单元结构尺寸;19英寸宽度,既可装入配线架机柜,也可该做壁挂安装。
      2、工艺精良;结构件采用加厚镀锌钝化处理冷轧钢板和表面喷涂工艺,光纤分配盘采用掺杂阻燃材料的塑料材质,轻便灵活,又结实耐用。大径盘绕环设计使尾纤和跳纤的曲率半径每处都保持在40mm以上。
      既可单独装配成光纤配线架,也可与数字配线单元、音频配线单元同装在一个机柜/架内构成综合配线架。具有光缆引入、固定和保护功能,光缆终端与尾纤熔接功能,调线功能和跳纤存储,光缆纤芯和尾纤的存储和保护功能等。
      3、配线箱内采用抽屉式结构,操作时可抽出,完毕后放回。

    配线架在综合布线系统中的应用
      综合布线系统中,配线架适用于设备间的水平布线或设备端接,以及集中点的互配端接。 坚固及易于安装的设计,减少安装与操作费用,较大的正面标识空间方便端口识别,便于管理,符合19¨机架安装标准。